滑阀式手动三位四通换向阀怎么改成先导液压操纵---[请教]

楼主(2006-06-15):
请教大虾们:滑阀式手动三位四通换向阀怎么才能改成先导液压操纵.在不改变原有对中弹簧的情况可行?怎么改?怎么计算?

网友:

不改变结构实现起来可能比较难。江苏江都液压件厂有手动液动复合操纵阀,你可以借鉴一下。但我手上暂无资料。你可自己联系一下他们厂。

楼主:

谢谢指点.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