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安装好能运行后,出现奇怪问题---[请教]

楼主(2006-06-16):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PRO-E刚安装好的时候能运行起来的,第2天或者隔几天就运行不起来了(打开PROE后就没反映了),我重复装了6-7遍了.昨天我仔细看了一下,他在BIN目录下面自动生成一个文件名为STD的ERR文件,我用记事本打开,里面的语句是RAISING SIGNAL : Signal number : 11,这应该是一个错误日志吧,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没删掉任何东西啊也没修改什么东西,还有一点就是WINDOWS任务管理器的进程中有个ptc_d.exe,我把它结束了,隔两秒又出现了,反复N次都结束不掉.

2 K* d( D R6 z0 _

有谁跟我有同样的情况呢?跪求高手相助!先谢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系统不行呀,,,也说是说你的系统有可能少什么文件吧,,也或者是你电脑有毒

楼主:

啊,我机器没问题的啊

网友:

你可以在卸载了在装,如果你装的是 野火2.0版那你装的时候可能是 没解好锁。或者你的计算机c盘里的文件 被移动过

楼主:

试试吧

网友:

pro/e 很容易中毒,可能是中毒了.

楼主:

我系统重装了,PRO-E也重装了,这次坚持的时间比较久,但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网友:

装PROE的时候关闭反病毒软件,关闭防火墙,解除防火墙对PROE访问网络的所有限制,不要使用克隆版的操作系统,如果上诉都没办法解决,换另外一套PROE的安装盘,或换另外一张系统安装盘,如果用ATI的显卡,下最新的驱动。如果上诉的办法都未能解决,必杀技:换电脑。

网友(2006-08-20):

楼上的解释已经很清楚了,这里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2010-04-21):
我把它结束了,隔两秒又出现了,反复N次都结束不掉

网友:
隔两秒又出现了,反复N次都结束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