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螺纹秃丝,分析什么原因 --[求助,附图]

楼主(2006-06-16):
各位大侠:

在设计铝质螺纹盲孔是,频繁出现螺纹秃丝现象,现想请教,分析是什么原因?设计有什么缺陷? 螺纹是M10X1深度是16mm.

另还请教,怎样计算内螺纹的疲劳极限,用什么样的方法确认其抗拉强度?

先谢谢了!

附图片

楼主:
Re: 诚心请教:盲孔螺纹秃丝,分析什么原因 --求助[附图]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侠:

在设计铝质螺纹盲孔是,频繁出现螺纹秃丝现象,现想请教,分析是什么原因?设计有什么缺陷? 螺纹是M10X1深度是16mm.

另还请教,怎样计算内螺纹的疲劳极限,用什么样的方法确认其抗拉强度?

先谢谢了!

附图片

网友:
Re: 诚心请教:盲孔螺纹秃丝,分析什么原因 --求助[附图]

是否压铸件,是否通孔

网友:
Re: 诚心请教:盲孔螺纹秃丝,分析什么原因 --求助[附图]

常见情况,即使是硬铝,在设备震动等情况下也会发现这类现象。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加上螺纹护套。

楼主:
Re: 诚心请教:盲孔螺纹秃丝,分析什么原因 --求助[附图]

请教:
零件材质为ZL108低压浇铸,在无震动情况下使用.
请详细介绍一下螺纹护套怎样使用,什么形式的护套?

谢谢!

网友:
Re: 诚心请教:盲孔螺纹秃丝,分析什么原因 --求助[附图]

一般来说,铝螺纹的有效长度应该在2.5d左右,M10的螺纹,有效旋合深度应该是25mm。如果产品厚度受限,也可加衬套,就是将铁件以镶件的形式,直接浇铸在铝件里!螺纹就可以攻在铁件上!

楼主:
Re: 诚心请教:盲孔螺纹秃丝,分析什么原因 --求助[附图]

怎样计算内螺纹的疲劳极限,用什么样的方法确认其抗拉强度?

网友:
Re: 诚心请教:盲孔螺纹秃丝,分析什么原因 --求助[附图]

钢制的或不锈钢的都有。有专用工具,先按照螺纹护套规格打相应的底孔,再用专用工具镶上螺纹护套。

楼主:
Re: 诚心请教:盲孔螺纹秃丝,分析什么原因 --求助[附图]

看图感觉是加大了螺纹的接触面积,M10加为M12
但是使用条件受限制呢?
能再解释吗?

网友:
Re: 诚心请教:盲孔螺纹秃丝,分析什么原因 --求助[附图]

并不仅仅如此,螺纹护套内牙当然是标准螺纹,但外牙并不是,而是和有些膨胀螺栓差不多的防松结构。

网友:

换用粗齿看看,罗纹的强度可查设计手册

网友:

上边的对称位置螺纹空没有类似问题,说明下边的螺纹孔受力,方向向上。可能是最大的孔传递带来的。

网友:

上钢丝螺套

网友:

如果上螺套还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建议是用钢件镶块,直接在铸造的时候镶在螺孔的位置上!如有需要,我可以具体的介绍一下!

楼主:

上楼:
怎样在保证使用空间限制的情况下,镶加钢件?
改造的关键在使用空间

网友:

那儿有钢丝螺套卖呢?

楼主:

那有螺套啊?
能给个联系厂家的电话吗?
能有这方面的标准那就太感谢了

网友:
Re: 盲孔螺纹秃丝,分析什么原因 --[求助,附图]--转自厂家解释

1.什么是钢丝螺套? 钢丝螺套是用冷轧的菱形丝精确形成的螺旋线圈,为内外螺纹同心体,其一端带有沿径向弯曲的安装柄。钢丝螺套(也称为丝套、螺套、螺纹扩套)是一种新型内外螺纹紧固件,可嵌入金属或非金属材料上开成高强度、耐磨损具有互换性的标准M、MJ螺纹,也可用于修复磨损或损坏的内螺纹孔。 2.钢丝螺套的使用原理是什么? 自由状态下的丝套直径比其装入的内螺纹稍大,装配过程中安装工具加到安装柄的扭力使其引导圈直径进行惮性收缩,从而引入预先用钢丝螺套专用丝锥攻好的内螺纹孔内,装好以后丝套产生类似弹簧 作玫呐蛘停蛊淅喂痰墓潭ㄔ谀诼菘字校庋刻妆阈纬闪艘桓龇瞎时曜嫉母呔饶诼菸啤B菟ê吐菘字涫罩虏痪扔αΨ植嫉穆菥嗪徒嵌任蟛睿赡芄炙柯萏椎牡岳雌胶猓淙柯菪寄芊值T院伞?BR>3.使用钢丝螺套的优点表现在哪些方面?使用钢丝螺套优点如下: 1)延长使用寿命:由于钢丝螺套是不锈钢材料,具有较高硬度,使较软的基件螺纹寿命增加几十到几百倍;增加了其强度,也避免了脱扣,乱扣现象的发生。 2)增加连接强度:可用于铝镁等软低强度合金材料、木材、塑料、橡胶等易变形低强度材料,避免滑丝、错牙等现象。 3)增大受力面:可用于要求有强连接而又不能增加螺孔直径的薄体机件。 4)改善连接条件,增加螺纹连接的承载力和抗疲劳强度:使用钢丝螺套可以消除螺钉与螺孔之间的螺距和牙型偏差,使载荷均匀分布,从而提高了螺纹连接的承载能力和抗疲劳强度。可用于陶瓷、电木、玻璃等硬脆易碎材料的连接紧固。有效防止碎裂现象。 5)防锈死:钢丝螺套材料本身的特性和其表面极光滑,在潮湿、腐蚀等恶劣环境中使用,不会使配合的基体锈死,避免了因螺纹孔锈死无法拍手拆卸而更换昂贵基体的损失。可用于化工、航空、军事设备等要求高保险系数的场合。 6)耐磨、耐热、耐腐蚀:由于钢丝螺套表面光洁度极高,能有效的减少内外螺纹间的磨擦力,其材料本身更是具备了耐高温,耐腐蚀的特性。可用于经常拆卸、安装的机件和经常旋动的螺孔内,延长其使用寿命。 7)抗震、防松脱:锁紧型螺套的特殊构造在强烈的震动和冲击环境中能将螺钉锁紧于螺孔中,不会松脱,其锁紧性能优于其他锁紧装置。可用于仪器仪表、精密贵重的动力设备、以及航天、航空、军事设备等要求高保险系数的场合。 8)便于维修:在出现螺纹加工错误或对己损坏的内螺纹修复时,使用钢丝螺套可使基体起死回生,并可以使用原来的螺钉,既快速又经济。简单举例,如柴油机机体、纺织专件、各种铝机件、车床刀台等会因一个螺孔损坏而报废,只要将其重新攻丝,安装螺套,废件即起死回生。 4.钢丝螺套的分类: 1)普通型钢丝螺套: 是由多圈螺旋线圈组成,各种材料上(轻合金、普通钢等)使用它都能增强螺纹联接的强度,与加衬套来增加螺纹联接强度的方法相比较,可以减少50%附加部分的体积,这样重量就较轻,普通型钢螺套又可分为有折断槽两种,有折断槽的丝套用于通孔,无折断槽的丝套用于盲孔。 2)锁紧型钢丝螺套: 是由菱形截面的钢丝绕成的多圈螺旋线圈,并有一圈以上的多边形锁紧圈,当与外螺纹零件配合时,其锁紧圈可以锁紧外螺纹零件,防止螺纹联接松动,也可分为有折断槽和无折断槽两种,锁紧型只有在订货时才生产。 5.钢丝螺套的装配过程 由钻孔、攻丝、安装丝套、冲断安装柄4个主要步骤组成,见下图: 1)钻孔(图1): 用表2、表3中所列的do标准钻孔,钻孔深度大于或等于t1,注意不要将孔钻成锥形,切屑不要掉入可能引起损坏的地方,钻孔后允许去毛刺性质的锪孔,锪孔不应超过0.4p深度,锪孔后不大于丝套的安装。 2)攻丝(图2): 用相应规格的丝套专用丝锥攻丝,攻丝的长度必须超过丝套长度,对于通孔的精度,适当选择攻丝方法和润滑方式,盲孔攻丝时要用力适当,以防丝锥折断。 攻丝后应清理螺纹孔,可用压缩空气喷枪吹,盲孔还应使用带径向孔的长喷枪向下二上清理,也可以用清洗的方法清理。 3)安装丝套(图3、图4) 在一般情况下应用手动安装工具安装丝套。 丝套放入安装工具内,使安装柄嵌入导杆槽内,转动安装工具手柄使丝套旋入螺孔,并使共距表面留有1/4-3/4圈空螺纹。 少量安装丝套时和14*2以上粗牙丝套安装时可采用"T"型开槽或螺纹头简易工具安装,但不应加较大的轴向力以防乱扣。 4)冲断安装柄 (图5) 通孔时,要将丝套安装柄冲断,一般用冲断器对准安装柄,用200g左右的榔头猛击一下即可去除,对于18*2.5以上的粗牙丝套和14*1.25以上的细牙丝套,用尖嘴钳上下弯曲安装柄就可去除。 5)拆卸丝套 在安装过程中出现问题或由于丝套使用时间过久需要取出,应当使用卸套器,将卸套器放入丝套内孔,对准手柄用榔头猛击一下,用手加力按下手柄反螺纹旋转即可取出丝套。 6完成 7螺栓装入 8钢丝螺套公称长度L的选择 丝套的公称长度L(即基本螺孔长度t2),一般按螺纹公称直径d的倍数产生,即L=t2=0.5d;1d;1.5d;2d;2.5d;3d 用户在选择L时,可根据螺孔材料强度和螺钉性能等须按表1选用,以达到理想的强度匹配。

网友:

先用钢丝螺套吧!这个即方便又实用,可靠性也高!我以前在的厂出口用的产品也都是用钢丝螺套的,至于厂家,我可以试着问问看!至于镶套,那是在钢丝螺套还不能满足的情况下用的(一般钢丝螺套都可以达到使用要求),在你这个产品上嵌的空间也够了!

网友:

如果真的想买的话,可以联系我哦,钢丝螺套.qq306905962

网友:

可以采用挤压丝锥攻丝,牙型的强度可提高3-5倍

网友(2006-07-20):

说的都不错,也可以采用铆螺母之类的,很实用

网友(2006-09-20):

加上钢丝螺套就可以解决这问题,螺纹秃丝现象和材料是铝有关系,我们公司就是装上钢丝螺套,效果还可以

网友:

给你个样本,自已看看。

网友:

发不上去,我再试一次。

网友:
Re: 盲孔螺纹秃丝,分析什么原因 --[求助,附图]--转自厂家解释

引用 网友B:
1.什么是钢丝螺套? 钢丝螺套是用冷轧的菱形丝精确形成的螺旋线圈,为内外螺纹同心体,其一端带有沿径向弯曲的安装柄。钢丝螺套(也称为丝套、螺套、螺纹扩套)是一种新型内外螺纹紧固件,可嵌入金属或非金属材料上开成高强度、耐磨损具有互换性的标准M、MJ螺纹,也可用于修复磨损或损坏的内螺纹孔。 2.钢丝螺套的使用原理是什么? 自由状态下的丝套直径比其装入的内螺纹稍大,装配过程中安装工具加到安装柄的扭力使其引导圈直径进行惮性收缩,从而引入预先用钢丝螺套专用丝锥攻好的内螺纹孔内,装好以后丝套产生类似弹簧 作玫呐蛘停蛊淅喂痰墓潭ㄔ谀诼菘字校庋刻妆阈纬闪艘桓龇瞎时曜嫉母呔饶诼菸啤B菟ê吐菘字涫罩虏痪扔αΨ植嫉穆菥嗪徒嵌任蟛睿赡芄炙柯萏椎牡岳雌胶猓淙柯菪寄芊值T院伞?BR>3.使用钢丝螺套的优点表现在哪些方面?使用钢丝螺套优点如下: 1)延长使用寿命:由于钢丝螺套是不锈钢材料,具有较高硬度,使较软的基件螺纹寿命增加几十到几百倍;增加了其强度,也避免了脱扣,乱扣现象的发生。 2)增加连接强度:可用于铝镁等软低强度合金材料、木材、塑料、橡胶等易变形低强度材料,避免滑丝、错牙等现象。 3)增大受力面:可用于要求有强连接而又不能增加螺孔直径的薄体机件。 4)改善连接条件,增加螺纹连接的承载力和抗疲劳强度:使用钢丝螺套可以消除螺钉与螺孔之间的螺距和牙型偏差,使载荷均匀分布,从而提高了螺纹连接的承载能力和抗疲劳强度。可用于陶瓷、电木、玻璃等硬脆易碎材料的连接紧固。有效防止碎裂现象。 5)防锈死:钢丝螺套材料本身的特性和其表面极光滑,在潮湿、腐蚀等恶劣环境中使用,不会使配合的基体锈死,避免了因螺纹孔锈死无法拍手拆卸而更换昂贵基体的损失。可用于化工、航空、军事设备等要求高保险系数的场合。 6)耐磨、耐热、耐腐蚀:由于钢丝螺套表面光洁度极高,能有效的减少内外螺纹间的磨擦力,其材料本身更是具备了耐高温,耐腐蚀的特性。可用于经常拆卸、安装的机件和经常旋动的螺孔内,延长其使用寿命。 7)抗震、防松脱:锁紧型螺套的特殊构造在强烈的震动和冲击环境中能将螺钉锁紧于螺孔中,不会松脱,其锁紧性能优于其他锁紧装置。可用于仪器仪表、精密贵重的动力设备、以及航天、航空、军事设备等要求高保险系数的场合。 8)便于维修:在出现螺纹加工错误或对己损坏的内螺纹修复时,使用钢丝螺套可使基体起死回生,并可以使用原来的螺钉,既快速又经济。简单举例,如柴油机机体、纺织专件、各种铝机件、车床刀台等会因一个螺孔损坏而报废,只要将其重新攻丝,安装螺套,废件即起死回生。 4.钢丝螺套的分类: 1)普通型钢丝螺套: 是由多圈螺旋线圈组成,各种材料上(轻合金、普通钢等)使用它都能增强螺纹联接的强度,与加衬套来增加螺纹联接强度的方法相比较,可以减少50%附加部分的体积,这样重量就较轻,普通型钢螺套又可分为有折断槽两种,有折断槽的丝套用于通孔,无折断槽的丝套用于盲孔。 2)锁紧型钢丝螺套: 是由菱形截面的钢丝绕成的多圈螺旋线圈,并有一圈以上的多边形锁紧圈,当与外螺纹零件配合时,其锁紧圈可以锁紧外螺纹零件,防止螺纹联接松动,也可分为有折断槽和无折断槽两种,锁紧型只有在订货时才生产。 5.钢丝螺套的装配过程 由钻孔、攻丝、安装丝套、冲断安装柄4个主要步骤组成,见下图: 1)钻孔(图1): 用表2、表3中所列的do标准钻孔,钻孔深度大于或等于t1,注意不要将孔钻成锥形,切屑不要掉入可能引起损坏的地方,钻孔后允许去毛刺性质的锪孔,锪孔不应超过0.4p深度,锪孔后不大于丝套的安装。 2)攻丝(图2): 用相应规格的丝套专用丝锥攻丝,攻丝的长度必须超过丝套长度,对于通孔的精度,适当选择攻丝方法和润滑方式,盲孔攻丝时要用力适当,以防丝锥折断。 攻丝后应清理螺纹孔,可用压缩空气喷枪吹,盲孔还应使用带径向孔的长喷枪向下二上清理,也可以用清洗的方法清理。 3)安装丝套(图3、图4) 在一般情况下应用手动安装工具安装丝套。 丝套放入安装工具内,使安装柄嵌入导杆槽内,转动安装工具手柄使丝套旋入螺孔,并使共距表面留有1/4-3/4圈空螺纹。 少量安装丝套时和14*2以上粗牙丝套安装时可采用"T"型开槽或螺纹头简易工具安装,但不应加较大的轴向力以防乱扣。 4)冲断安装柄 (图5) 通孔时,要将丝套安装柄冲断,一般用冲断器对准安装柄,用200g左右的榔头猛击一下即可去除,对于18*2.5以上的粗牙丝套和14*1.25以上的细牙丝套,用尖嘴钳上下弯曲安装柄就可去除。 5)拆卸丝套 在安装过程中出现问题或由于丝套使用时间过久需要取出,应当使用卸套器,将卸套器放入丝套内孔,对准手柄用榔头猛击一下,用手加力按下手柄反螺纹旋转即可取出丝套。 6完成 7螺栓装入 8钢丝螺套公称长度L的选择 丝套的公称长度L(即基本螺孔长度t2),一般按螺纹公称直径d的倍数产生,即L=t2=0.5d;1d;1.5d;2d;2.5d;3d 用户在选择L时,可根据螺孔材料强度和螺钉性能等须按表1选用,以达到理想的强度匹配。

深受启发!

谢谢!!

网友(2010-07-21):
铝本身就材质软,你的设计螺纹深度也浅, M10螺纹至少20深,所以发生你说的情况不奇怪

网友:
件受力大不大呢?从螺孔的破坏形式上看,象是件的结构强度不够造成的。应该加强件的厚度和螺纹孔的壁厚。

网友:
材质太软,螺牙太细,牙深度太浅。改为粗牙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