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 同轴度公差与尺寸公差有关系吗?

楼主(2006-06-16):
  同轴度公差与尺寸公差有关系吗?

网友:

应该是没有关系,同轴度公差与尺寸公差各有自己的公差标准

网友:

是没有关系的!同轴度公差是形位公差中是位置公差与尺寸公差有本质区别!

网友:

同轴度公差如果遵守独立原则,两者没有关系(这种情况很少)
如果遵守最大实体原则、最小实体原则、包容原则,两者有关系。

网友:

4楼说的很对, 但少了一点就是同轴度肯定是要有一基准的, 所以它不仅与本身的公差有关系, 如果基准要素有相关的公差原则,那么还与基准要素公差有关系!

网友:

经过5楼的补充,答案已完满。

网友:

说的极是,这是个很抽象的问题

网友:

哦,是这样啊!呵呵,谢谢赐教!

网友:

很好!基本上都说清楚了。

网友:

同轴度公差比尺寸公差大一个等级 如尺寸公差7级 同轴度公差可选8级

网友:

应该是有关系的,同轴度是形位公差,一般同轴度公差的数值是尺寸公差的(1/2~1/4)

网友:

同轴度和尺寸公差的关系就是遵守公差原则
同意4楼

网友:

4楼.5楼说得没错

网友:

如果尺寸公差超出了同轴度的公差,哪还能保证同轴度吗?

网友:

可能会.

网友:

我同意5楼的看法

网友:

精彩,我也同意4楼5楼,至于11楼的说法,是经验值吗?没验证过

网友(2006-07-20):

基本清楚

网友:

至今还没想过这个问题,大家讨论的很到,互进互利嘛~
我认为,有没有关系要看是什么情况了!有时,同轴度公差要求比较高,位置公差就随之高!
另外还要考虑他们的基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面讲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有专门一节讲两者关系,两者是有关系的,
标了形位公差,必须遵循包容原则.
11楼说的非常好,他说的是现场检验的一个原则.如果零部件不能上机床检测的话,一般通过测尺寸公差来大致检验.
尺寸公差超过形位公差范围?好象是不可能的.

网友:

有关系,见机械设计手册(第四版)p2-183,表2-3-20:同轴度、对称度、园跳动和全跳动公差等级与尺寸公差等级的对应关系。而且,尺寸公差,行位公差和粗糙度三者之间都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