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轴类零件,双顶,挑螺纹,如何夹紧?---[请教]

楼主(2006-06-16):
有一轴类零件,双顶,挑螺纹,如何夹紧?

网友:
Re: 请教

可能要使用中心架

网友:

用支撑架,或者鸡心夹.

楼主:

请问楼上的,鸡心夹会不会在挑扣时使螺纹乱扣?工厂一师傅说不能用鸡心夹挑螺纹。对吗?

网友:

呵呵,可以用鸡心夹,只不过是专用的,就像夹板一样固定在三爪上,不过不能夹太紧,否则影响中心精度,还有,你的轴多大多长啊?刚性够不够?

网友:

用液压顶尖,肯定没问题.

网友(2012-05-01):
用支撑架,或者鸡心夹.

老鹰 -10

网友:
什么样的轴啊,螺纹也要同轴度吗。如果不是。螺纹和槽在精车前都要车出来。(细长轴精车前,受力大的螺纹和槽都要再精车前车完,否则轴还会因受外力变形)双顶只是为保证轴两端同轴度。看看图纸形位公差要求。

网友:
鸡型卡头与卡盘做一个固定连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