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材质中Fe430,Fe510对应国标是什么材质?谢谢!

楼主(2006-06-17):
请教:意大利材质中Fe430,Fe510对应国标是什么材质?谢谢!

如果有中意材质对照表更为感谢!

网友:

Q295B     或者叫16Mn

网友:

1.      Fe360           (Q235)

2.  Fe490            (Q275)fficeffice" />

3.     Fe510            (Q355)

网友:

Fe是意大利标准代号, 430是极限强度, 相当于Q235
Fe510  相当于 Q355

网友(2009-05-13):
请问E275 Gr.C ISO630是个什么材质的钢?对应中国什么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