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可做模拟机器的动画装配?---[请教]

楼主(2006-06-17):
有人说用ACAD的二次开发可以做出来,其中一个方法是用ACAD的幻灯片,不知有高人做过没?给点方法…………

. \" d$ g. T a

不过3D MAX 可以做动画,能和ACAD通用吗?

最好的方法该怎么做呢?

网友:
Re: [求助]顺便请教用什么软件可做模拟机器的动画装配?``````

UG
我公司的用UG做,并能把装配动画生成屏保文件,挺不错。

网友:

PRO/E,CAXA等都可以做的

网友:

inventer 也行

网友:

《CAXA实体设计》制作装配及动画。http://bbs.cmiw.cn/forums/ShowPost.aspx?PostID=21364

网友:

inventor、solidworks等三维软件都可以

网友:

用inventor做很方便的,爆炸图做好后,稍做设置就能做出动画装配

网友:

一般的三维设计软件都有运动装配模拟块。3Dmax与Acad转换还没见谁做过。

网友:

我记得3Dmax做运动模拟很不错啊,有一款德国人做的3Dmax模块,你找找看,甚至能做弹性和流体模拟

网友:

用SOLIDWORKS软件

网友:

ug,pro/e,solidworks等三维制图软件都可以的

网友:

PRO/E 、UG 都可以,不知哪里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教程呢!

网友:

Inventor可以做的!但是软件好象太大了!学习使用也不是很容易上手!

网友:

谁有UG软件可以话,帮忙共享上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2010-04-21):
不过3D MAX 可以做动画,能和ACAD通用吗

网友:
我记得3Dmax做运动模拟很不错啊

网友:
很多软件都有这种功能的啊!

网友:
我记得3Dmax做运动模拟很不错啊,有一款德国人做的3Dmax模块,你找找看,甚至能做弹性和流体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