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流体钻的资料---[求]

楼主(2006-06-17):
哪位大侠有关于金属流体钻的资料,这种在金属薄板钻孔的技术较为特殊,敬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2012-04-28):
我公司是流体钻的专业生产厂家,可以上流体钻官方网站看看:http://www.fdrill.com。

网友:
Fdrill流体钻 ------Thermal friction drilling tools,save time and  money.

    高温摩擦钻孔工具----Fdrill无屑挤压热熔成型钻头(简称热熔钻、流体钻)是利用摩擦生热的原理,在管型或板型金属工件上钻出带有衬套的孔。

   Fdrill流体钻头是将一个锥形工具,利用高速旋转和高轴向压力在薄管或薄板上产生大量摩擦热,刀具的温度可达900度,加工点位的温度也达到650-750度。加工点位的材料处于“超级可塑性”状态,刀具将这部分材料移位并塑型形成衬套。衬套的高度可为原工件厚度的3-4倍。

流体钻工艺适用于所有具有延展性的材料。标准钻头孔径由小至大,规格齐全,最大为25.4毫米。同时,可根据客户的需要,生产特殊规格的大孔径的钻头。

    无须专用设备,普通的钻床、铣床或数控加工中心CNC磨床均可使用。Fdrill热熔钻因其无屑加工、钻孔精准、使用寿命长的优点,特别适用于工业自动化生产。

    Fdrill流体钻头现已广泛应用于多种行业和产品的加工制造中,包括:汽车配件、空调管道、压力容器、金属家具和货架、医疗和健身器械、阀组和热交换系统等。

    Fdrill流体钻头具体的应用如下:
    农业水利灌溉:替代焊接联管;
    器械器具:门铰链,桌椅调平,燃气灶等;
    汽车及重型设备:燃料输送管路,底架和框架,转向轴叉,气罐,座椅骨架,通用紧固件等;
    压力容器:空压罐等,替代焊接支管;
    家具及货架:连接紧固,调平;
    阀组及热交换系统:替代焊接支管;
    医疗及健身器材:医用床,轮椅等,代替焊接连轴,通用紧固。

网友:
买流体钻头,厂家联系方式:0731-22960026,15886363786,QQ:1191913327

网友(点评):
www.fdrill.com 热熔钻、热钻、热熔钻头 找株洲市热钻工贸有限公司

网友(2012-06-29):
http://www.fdrill.com/  FDRILL热熔钻和配套产品——中国质量最好性价比最高的硬质合金热熔钻(钨钢热熔钻),占据热熔钻头行业市场份额50%以上的市场,多年的市场检验证明了其产品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