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控制回路设计

楼主(2006-06-17):
一门式起重机,用四个油缸起吊负载,须保持同步,由于油缸跨度大,各位给出个好主意来解决同步问题

网友:

我的一点建议:
1.在油缸的适当位置安装光学传感器,并使四个传感器在同一高度保持水平。
2.利用油缸上的光学传感器监控油缸的移动速度。
3.建立数学模型使用微机分别控制四个油缸.

网友:

每个油缸安装一个比例调速阀,适当位置安装电子尺,使用PLC建立数学模型分别控制四个油缸。

网友:

我弄过两个油缸长距离的同步问题,装两个双向平衡阀就可以了

网友:

液压+机械控制

网友:

用同步马达分流,同步精度就差不多了。

网友:

同步问题是比较难的 就我经验而言 都只能做到相对同步 其使用原理就是三点一个面 如三楼的方法 (每个油缸安装一个比例调速阀,适当位置安装电子尺,使用PLC建立数学模型分别控制四个油缸。)  设定点后 逐渐逼近目标值停 关键是最大夹角是否达到系统允许最大力 当然是在低速状态下 起重机的工作状态比较重要 提出设计方案 应该由专业液压系统总成公司完成施工图 因为还牵涉到液压锁定,备用油路等等问题
我以前设计过直升式截止闸门 两油缸的同步
在一20米长输送机里处理18只油缸顶升时 就没有考虑同步 油缸不同步升起的最大夹角小于钢板的自锁摩擦角

网友:

用激光测距仪+比例阀,再精密可以用陀螺仪,就象火控系统一样.

网友:

没必要搞那么高精度吧?

网友:

九楼你好,其实用激光系统并不贵,还比较可靠.如果有设计需求,当然也可以用陀螺仪.

网友:

10楼:我觉得他这个工况用同步马达同步,精度足够了。当然不否定你的方案。

网友:

四个挑速阀+四个补油回路+四个位移传感器

网友(2006-07-20):

四个油缸工作速度有多少?
希望的同步精度是多少?
同步精度与工作速度有关系。

网友:

四个位移传感器+4个放大器控制的侍服阀足够了应该.在薄板轧机上控制两缸同步都微米级别,都没有问题.
陀螺仪没用过,不知道成本怎么样.

网友:

用其中两只油缸的同步来驱动别外两只油缸的同步,这样不但油路简单而且速度很理想。

网友:

对于上升的话,还是考虑到两边的油缸来平衡同步会好很多。但这个同步阀价位贵了而以。

网友:

四个油缸 必须同步可以考虑压力伺服补偿,须设置压力传感器.

网友(2007-01-27):

比例方向阀+油缸位移传感器形成闭环控制,即可满足同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