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28TA主轴转一会就停止,为什么?

楼主(2006-06-17):
我学校的GSK928TA机床,今天是原老师辞职,走之后机器开机后,手动运行主轴转一会就停(面板上的正转灯亮,按停止后,再按正或反转还是转一会就停,大约在10秒左右),操作好几次都这样,是什么原因呢,如何修改?

楼主:

我学的教材是GSK980TA的,G代码好象不太一样,输入机床里总提示G代码错误,不能通用吗?我是新手

网友:

不能通用

网友:

系统参数可能被更改了.
" O% t% K# i$ O1 b/ Z用的什么系统?

楼主:

是广数的GSK928TA

楼主:

如何修改参数呀,我可是被别人数落得一塌糊涂呀,到现在也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