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的工艺过程---[如图,请教]

楼主(2006-06-18):
请教这个零件的工艺过程谢谢

网友:

是个试卷?还是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加工中心技能鉴定考试的吗?当然要上加工中心了,图上好多尺寸普通设备达不到精度的,还有阿基米德螺旋线,普通铣床是做不出来的啊。普通设备只能外形成,划钻一些沉头孔,,有的还需用扩孔刀还有铰刀。工艺过程要看你怎么编程了。

网友(2010-04-05):
下来练练 谢谢斑竹了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