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关于电机的设想---[请教]

楼主(2006-06-19):
我有一个设想,请教大家,有没有实现的可能,设想是这样:一般电机的额定转数是1440r/分钟,有没有可能通过电路自动控制,使电机在启动以后的30秒钟内的转数为700r/分钟,随后就达到额定1440r/分钟的转数,断电再次启动时,自动重复那个过程,请求搞自动化控制的老师给以帮助,谢谢!!(转数变化不能改变电机的额定功率,这是前提条件)

网友:

你的设想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成为现实了。你可以查一下机械设计手册中的YD系列变极多速三相异步电动机,就有你所需的。如果采用变频器,那效果就更好了,可以随心所欲地根据你的需要,大范围的改变转速,而不改变输出功率。

楼主:

非常感谢"黄包车"老师的指导,我查阅您所说的资料看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实现我所说的,30秒钟内低速运行,30秒以后自动回复到额定转数的状态.

网友:

你的要求完全可以满足,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时间,控制电路的接法,一般工厂的电工都可以完成。

楼主:

这样说来,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了,我不是搞电的,但这个电路如果可以做好,可以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而且是很关键的问题,我询问了我周围的懂电工技术的人,都说不好解决,您如果可以做下来,我给您留我的联系方式,希望得到您更大的帮助,我的电话13137338585,您有什么要求,比如相应的报酬可以提出来,希望得到您的技术支持!

网友:

利用变频器和PLC可以很好的解决你的问题。请问你是做什么用的?告诉我。我可以给你提供一点建议。

             jtcsdc@163.com

网友(2007-09-27):
YD电机为双速电机找你说的转速的8/4电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