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83指令的使用(发那科)

楼主(2006-06-19):
请教G83指令如何编程?其后需要接哪些参数?

楼主:

大哥,可以解释一下啊?R、Q代表什么呢?

网友:

Q是每走Q值,退一下刀,在加工铸铁时排屑作用,R是启点

网友:

R1  R2   第一个是加工的安全起点
第二个是起刀点 即:加工刀抬起的距离

网友:

当只有一个R时说明起刀点和抬刀点是一个位置!!!!

网友(2006-07-26):

G83指令表示啄式钻孔,
如:G83 G98 Z-10. R3. Q1. F300.;
    其中  G98表示 返回安全平面
        Z表示 钻孔深度
        R3表示 返回安全平面的高度
        Q表示 每一次切削深度
        F表示 进给量

网友A(2011-07-24):
钢性攻呀!多看看书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性攻呀!多看看书知道了~!

G84才是攻牙吧?我觉得你应该多看到书!G83是啄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