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05之TOOLBOX哪里找?

楼主(2006-06-19):
我的solidworks就是没有TOOLBOX所以不好用.哪位同仁能提供 .先谢了!

网友:

sw2005的toolbox在界面右面的设计库工具栏里

网友:

我想下载个solidworks2005 toolbox插件,搜了半天找到本论坛和此相关信息,可是还没找到toolbox下载地址,借楼主的帖子求下载地址~ 谢谢朋友们了

网友(2011-03-07):
我也想要................

网友:
安装时选择豪华版,一般都带,最下面那个。
运行程序在工具插件中选取TOOBOX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