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solidworke!-请大家指导!

楼主(2006-06-20):
       原来我作三维模型使用AUTOCAD,CAXA制造工程师,PRO/E等软件,自从来到本社区后,看到很多网友都用solidworke(以前不知有这种软件),并且大家都说它很好用,几天前我就从网上下载了一个.今天我们公司正好需要作一个罐型零件的三维设计图,我就用上了.该零件需要精密铸造,蜡型模具必须把它分成两部分才行.我传上来的是两部分蜡型的装配体,请各位高手、大侠、老师、朋友们多多指教,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请各位高手、大侠、老师、朋友们多多指教

楼主:

图片

楼主:

图片-2

楼主:

图片-3

楼主:

图片-4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提醒一下,是SOLIDWORKS,嘿嘿

网友:

老前辈,厉害,好像简化了螺丝,提议老前辈再弄个动画装配演示

网友:

佩服佩服,呵呵!楼主的机器显卡的显存是多少?显示效果不是很好啊!

楼主:

skudy 云峰:你好!

图片在我的电脑里显示还可以,不知为什么在网页上显示很差,请大家点击图片左上角的保存图片的图标,将图片下载到硬盘上再看就好多了.谢谢大家鼓励.

网友(2006-07-24):

老前辈,不错!

网友:

不错啊,就显示不怎么好

网友(2011-06-19):
画的还有点样。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