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TD车双线螺纹的方法---[请教]

楼主(2006-06-20):
980TD中G92中最后有一个"L"可以指定线数,想问一下,直接用Z移动可不可以车出螺纺,

另外用G76时,能不能车梯形螺纹.

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2008-04-21):
梯形螺纹取决于刀具?

网友:
双线螺纹加工及梯形螺纹加工

引用 楼主:
980TD中G92中最后有一个"L"可以指定线数,想问一下,直接用Z移动可不可以车出螺纺,
另外用G76时,能不能车梯形螺纹.
多谢高手指点.

双线螺纹的加工 只是更改螺纹的Z向循环点 Z向坐标等于第一次循环点的坐标加螺纹的螺距
例:双线螺纹 导程为4 螺距为2
第一条螺纹 X32 Z2
那么第二条螺纹就为:X32 Z4 (2+2)
梯形螺纹的加工:可以使用G76 不过 只是限与导程教小的情况下如 6mm以下的
                           如果大的导程 加工梯形螺纹 那么需要编写子程序来加工 比较麻烦一点

网友:
通过改变Z方向的起点改变切入点
G76比较适合大螺距切削

网友:
那是否用G32一步步 的进行Z轴补点也可以的 啊

不知道能否先车出一个Z 轴点再移动Z轴车下一个螺纹这样子赶出双罗纹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