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和线切割不同点---[请教]

楼主(2006-06-20):
上次看展览,感觉激光切割和线切割在加工特征上差不多,如果不说构造原理和加工效率的差别,似乎都是加工机柜一类的东西。是这样吗?请教。

网友:

激光切割在于速度快,精度可以满足一般钣金件的加工要求,但对厚度有限制(0.1MM-30MM) 而线切割比较慢,精度可以达到极高,适用于开模具, 可以切割(0.4MM-100MM不等.主要看割台是否够高) 共同点就是:都可以对板材料进行开料,就是楼主所说的机柜一类的东西!

网友:

线切割的精度还和所使用的铜丝或钼丝的粗细及走刀速度有关.冷却环境(纯水或皂水)还对表面精度有影响.

网友:

主要是在精度上有区别,激光精度可达0.01MM

网友(2006-12-19):

线切割的材料局限于金属类,而激光还可以切其他非金属类.

网友(2007-11-18):
喔喔
原來是這樣
我一直以為沒有差別呢

网友(2009-09-14):
激光加工的范围较广,几乎可以切割任何材料,而电火花线切割机床不可以,而且精度肯定没有激光加工的高。

网友:
激光切割的成本高,所用的氮气 和氧气 都比较贵。我们公司每个月都要定期的送气。

网友:
适用的范围还是有差异的,线割基本是用来做模夹具工装定位之类的,激光切割一般面向生产线上的产品。

网友(2009-12-22):
激光切割与线切割差别很大的。

网友(2010-04-17):
激光加工的范围较广,几乎可以切割任何材料,而电火花线切割机床不可以,而且精度肯定没有激光加工的高。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线切割的精度高的

网友:
上次看展览,感觉激光切割和线切割在加工特征上差不多,如果不说构造原理和加工效率的差别,似乎都是加工机柜一类的东西。是这样吗?请教。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效率好慢,做机柜成本要多高呀 ?
机床规格也小,大的1米多,小的几百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