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环式真空泵需要每天盘车吗?---[请教]

楼主(2006-06-21):
我公司有台水环式真空泵,wintek公司产品,从泰国运来。泰国工程师告诉我们需要定期点泵运转,但没说为什么,有知道的请帮忙。谢谢!

网友:

定期点泵运转很有必要的,泵没有经常开启很有可能泵的一部分零件会生锈.这是我的个人意见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真空泵在使用中要防止气蚀,因此用水环式。

网友:

液环真空泵是不会产生汽蚀的

网友:

那要看你泵打什么介质了?由于气体中可能带有少量的液体,并且液体又腐蚀性,你可以观察一下

网友A(2007-01-09):

         哦!其一、如果密封是盘根密封的水环式真空泵,长期不是使用盘根的不断变干,直至两端盘根抱死主轴,使主轴不能转动;
         其二、水环式真空泵叶轮端面和两端接触面间隙比较小,使用过后二者接触之处容易生锈、锈死。
所以必须定期点动。

网友:

1. 保证轴不在同一位置下长期受力,产生弯曲.
2. 叶轮端面和两端接触面间隙比较小,容易生锈、锈死

网友:

我单位用的是西门子的水环真空泵,一开一备式,长期备用的一台从来不进行什么盘车,叶轮都进行过表表面处理,怎么会出现生锈现象,你们泰国的我不知道质量怎么样,不过因为是盘根密封,所以在长时期不运转的启动下最好是手动盘下车,避免闷车,但是所说的每天盘车我认为没有必要.

楼主(2007-06-08):

非常感谢各位的建议和回复。
介质是水,气体内含有丙酮蒸气,现在已经由plc设定每天自动盘车一次。
目的我想和楼上几位说的一样,轴和密封。

网友:

我不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2007-10-11):
水环真空泵如长期停用,需注意在停泵前先关闭泵进水开关,让泵空转15秒左右,排空泵内水,再关停真空泵!!

网友(2007-11-10):
呵呵

学习了,我们公司马上就上一套真空水环泵系统,我负责管理,知道这些,以后就好管理了

网友(2010-11-01):
我也不同意4楼,真空泵运行在高真空的环境下,比如电厂抽凝汽器真空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气蚀。如果是平板泵,间隙小,需要隔一段时间盘车;锥体泵间隙大,不是很怕

网友(2010-12-17):
学习一下,我们的还没开始用呢

网友(2012-08-22):
引用 网友A:
哦!其一、如果密封是盘根密封的水环式真空泵,长期不是使用盘根的不断变干,直至两端盘根抱死主轴,使 ...

说得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