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加工工艺

楼主(2006-06-21):
1. 常用工件金属材料 fficeffice" />

1.1  钢的名称、牌号及用途

普通碳素结构钢:用于一般机器零件,常用的牌号有 A1A7,代号 A 后的数字愈大,钢的抗拉强度愈高而塑性愈低。

优质碳素结构钢:用于较高要求的机械零件。常用牌号有钢 10~钢 70。钢 1515 号钢)的平均含碳量为 0.15%,钢 40 0.40%,含碳量愈高,强度、硬度也愈高,但愈脆。

合金结构钢:广泛用于各种重要机械的重要零件。常用的有 20Cr40Cr(作齿轮、轴、杆)、18CrMnTi38CrMoAlA(重要齿轮、渗氮零件)及 65Mn(弹簧钢)。前边的数字 20 表示平均含碳量为 0.20%38 表示 0.38%。末尾的 A 表示高级优质钢。中间的合金元素化学符号含义为:Mn 锰、Si硅、Cr 铬、W 钨、Mo 钼、Ti 钛、AL 铝、Co 钴、Ni 镍、Nb 铌、B 硼、V 钒。

 ^0 @/ T

碳素工具钢:因含碳量高,硬而耐磨,常用作工具、模具等。碳素工具钢牌号前加 T 字,以此和结构钢有所区别。牌号后的 A 表示高级优质钢。常用的有 T7T7AT8T8A……T13T13A等。

合金工具钢:牌号意义与合金结构钢相同,只是前面含碳量的数字是以 0.10%为单位(含碳量较高)。例如 9CrSi 中平均含碳量为 0.90%。常用作模具的有 CrWMnCr12MoV(作冷冲模用)、5CrMnMo(作热压模用)。

1.2  铸铁的名称、牌号及用途

灰口铸铁:牌号中以灰、铁二字的汉语拼音第一字母为首,后面第一组数字为最低抗拉强度,第二组数字为最低抗弯强度。常用的有 HT10-26HT15-33HT20-40HT30-54HT40-68 等,用以铸造盖、轮、架、箱体等。

球墨铸铁:比灰口铸铁强度高而脆性小,常用的牌号有 QT45-0QT50-1.5QT60-2 等。第一组数字为最低抗拉强度,最后的数字为最低延伸率%

可锻铸铁:强度和韧性更高,有 KT30-6KT35-10 等,牌号意义同上。

 R1 V% b$ D

1.3        有色金属及其合金

& L; `! G2 J w- e

铜及铜合金:纯铜又称紫铜,有良好的导电性和导热性、耐腐蚀性和塑性。电火花加工中广泛作为电极材料,加工稳定而电极损耗小。牌号有 T1T4(数字愈小愈纯)。 铜合金主要有黄铜(含锌),常用牌号有 H59H62H80 等。黄铜电极加工时特别稳定,但电极损耗很大。

铝及铝合金:纯铝的牌号有 L1L6(数字愈小愈纯)。铝合金主要为硬铝,牌号有 LY11LY13,用作板材、型材、线材等。

+ _) J e o" U K9 i) C

1.4        粉末冶金材料

 y

最常用的是硬质合金,具有极高的硬度和耐磨性,广泛用作工具及模具。由于其成分不同而分为钨钴类和钨钛类两大类硬质合金。

钨钴类硬质合金:用 YG 表示,如 YG6 代表含钴量为 6.0%,含碳化钨为 94%的硬质合金,硬度极高而脆,不耐冲击,主要用于切削加工钢的刃具和量具。

钨钴钛类硬质合金:用 YT 表示,除含碳化钨和钴外,还加入碳化钛以增加韧性。例如 YT15代表含碳化钛 15%的钨钴钛硬质合金,可用于制造模具。

2. 常用电极材料

电极材料必须是导电性良好,损耗小,造型容易,并具有加工稳定、效率高、材料来源丰富、价格便宜等特点。常用电极材料有紫铜、石墨、黄铜、铜钨合金和钢、铸铁等。

 l

紫铜电极:它质地细密,加工稳定性好,相对电极损耗较低小,适应性广,尤其适用于制造精密花纹模的电极,其缺点为精车、精磨等机械加工困难。

石墨电极:特别适用于大脉宽大电流型腔加工中,电极损耗可做到小于 0.5%,抗高温,变形小,制造容易,重量轻。缺点:容易脱落、掉渣,加工表面粗糙度较差,精加工时易拉弧。

黄铜电极:黄铜电极最适宜中小规准情况下加工,稳定性好,制造也较容易,但缺点是电极的损耗率较一般电极都大,不容易使被加工件一次成形,所以一般只用在简单的模具加工、通孔加工、取断丝锥等。

铸铁电极:目前较少应用的一种材料,主要特点:制造容易、价格低廉、材料来源丰富,放电加工稳定性也较好,特别适用于复合式脉冲电源加工,电极损耗一般达 20%以下,对加工冷冲模最适合。

 }9 y

钢电极:钢电极在我国应用比较多,它和铸铁电极相比,加工稳定性差,效率也较低,但它可把电极和冲头合为一体,只要一次成形,可缩短电极与冲头的制造工时。电极损耗与铸铁相似,适合“钢打钢”冷冲模加工。

铜钨合金与银钨合金电极:由于含钨量较高,所以在加工中电极损耗小,机械加工成形也较容易,特别适用于工具钢、硬质合金等模具加工及特殊异形孔、槽的加工。加工稳定,在放电加工中是一种性能较好的材料。缺点:价格较贵,尤其是银钨合金电极。

3. 热处理基本知识

任何金属材料,无论是黑色金属还是有色金属,一般都可以进行热处理,使金属材料内部金相结构和晶粒粗细发生变化,从而获得所需的机械性能,例如改变强度、硬度、塑性、韧性等。其中钢的热处理用得最为广泛,铸铁次之。常用的热处理方法有:退火、回火、正火、淬火和调质等。具体应用如下述。

3.1        退火

将钢件加热到临界温度以上 3050℃(一般加热到 750800℃),保温一段时间在炉中缓慢冷却。用于含碳量较高的铸件和冷轧坯件以及一些硬度较高的合金钢。其目的是:降低硬度,改善加工性能;增加塑性和韧性;消除内应力,防止零件加工变形;细化晶粒,均匀组织,为保证其他热处理的质量做好准备。

3.2  正火

 i

钢加热到临界温度以上 3050℃左右,保温一段时间,在空气中冷却。正火实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退火,其区别在于冷却速度较退火快。用于低碳、中碳及渗碳钢件。其目的是得到均匀、细密的结构组织,增加强度与韧性,改善加工性能,为保证其他热处理的质量做好准备。

3.2        淬火

钢件加热到临界温度以上 3050℃,保温一段时间,在水、盐水或油中急速冷却。用于中等含碳量以上的各种钢材。其目的是提高中碳钢的硬度、强度和耐磨性。为提高中碳钢的机械性能做好内容结构组织的准备。

3.3        表面淬火

将工件表面迅速加热到淬火温度,然后用水或油使其急速冷却。根据加热方式的不同,分为高频淬火和火焰淬火两种。用于中等含碳量以上的各种钢材,其目的是使零件表层获得高的硬度 和耐磨性,而内部仍保持原有的强度和韧性。

3.5  回火

将淬硬钢件加热到临界温度以下,保温一段时间,在空气或油中冷却。根据不同要求,加热温度也不同。其目的是消除淬火时产生的内应力及由此所产生的脆性,提高零件的塑性和韧性,得到各种要求的机械性能,稳定组织,稳定尺寸。 3.6  调质

淬火后再经高温(500600℃)回火。用于各种中碳钢的毛坯或粗加工后的制件。其目的是在塑性、韧性和强度方面能获得较好的综合机械性能。

4. 模具方面的知识

模具是利用压力变形来制做到具有一定形状和尺寸的制品的工具。在各种材料加工行业中广泛使用着各种模具。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汽车、拖拉机、电器、仪表及计算机等工业,有 6080%的产品是靠模具冲制或压制而成的。显而易见,模具的制造能力与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4.1        冲裁模的分类

冲裁模的形式很多,主要根据以下三个特征分类:

1)  按工序的性质分类,有冲孔模,落料模、切边模、切断模、剖切模、切口模、整修模等。

! U& r" h ^% i

2)  按工序的组合分类,有单工序模和多工序模。单工序模又称简单模,指在冲床的一次行程中,只完成冲裁中的一个工序,例如冲孔模,落料模。多工序模又分复合模和跳步模(又称连续模级进模)。 复合模指在冲床的一次行程内,在模具的同一位置上完成两个以上的冲压工序。且每个工序都在同一制件上,如落料冲孔复合模。 跳步模是按照一定顺序,在冲床的一次行程内,在模具的不同位置上完成两个以上的冲压工序。因此对制件来说,要经过几个工步,也就是说要经过冲床的几个行程才能冲成。例如落料冲孔跳步模,就需经冲孔和落料两次行程。

3)  按模具的结构分类,如按上下模间的导向形式分无导向(敞开式)和有导向(导板、导柱、导筒)冲模。 按挡料或送料形式分类,有固定挡料钉,活动挡料销,导头和侧刃定距的冲模。 冲裁模的分类如按凸凹模选用材料不同,又可分为硬质合金冲模、钢结硬质合金冲模,钢皮冲模,橡皮冲模等,还有根据凹模的厚薄而著称的薄板冲模等。

4.2  冲压模的分类

& \* T F5 W7 e2 P( y

压弯模: 压弯是使板料、棒料等产生弯曲变形的一种加工方法。压弯模的结构与一般冲裁模结构相似,分上模部分和下模部分,它由凸凹模定位、卸件、导向及紧固零件等组成。但是压弯模有它自己的特点,如凸凹模,除一般动作外,有时还需要摆动、转动等动作。设计压弯模时,应考虑到制造及修理中能消除回弹的可能性,并能防止压弯件的偏移,尽量减少压弯件的拉长,变薄等现象。

引伸模:引伸是将板料冲压成各种简单立体形状的一种加工方法。引伸模的结构一般比较简单,根据使用的冲床不同,可分为单动冲床引伸模和双动冲床引伸模;根据引伸工序复合情况,又可分为落料引伸模和落料引伸冲孔模等。

冷挤压模:冷挤压是对金属制件进行少无切削的压力加工方法之一。金属的冷挤压是指在常温条件下,将冷态的金属毛坯放在冷挤压模具的模腔中,利用压力机的往复运动和压力作用,使金属毛坯产生塑性变化,从而获得所需的形状尺寸及具有一定机械性能的挤压件。

冷挤压模具按工艺性质分类有正挤压模、反挤压模、复合挤压模、镦挤复合模等。

 D% m

按导向装置分类,可分为无导向挤压模和导向挤压模。导向挤压模又可分为导柱导套导向冷挤压模,导板导向冷挤模和导口导向冷挤模等。按生产的性质分为专用冷挤模和通用的冷挤模。

成形模:当冲裁弯曲、引伸等方法不能满足制件形状尺寸要求时,可以采用成形的方法对制件进行加工。所谓成形就是利用各种局部变形(翻边或起伏、缩口、胀形、矫形和旋压等)来改变毛坯形状、尺寸的一种冲压方法。

4.3型腔模的分类

型腔模的种类是很多的,按压制的材料可分为:塑料模、金属压铸模、陶土模、橡胶模、玻璃模及粉末冶金模等。下面以塑料成形为例,简单介绍型腔模的情况。

 \" z' I' Q

4.3.1  按塑料的成形方法分类

1)  压胶法(又称压制法) :是热固性塑料的主要成形方法之一。在成形前,根据压制工艺条件,需把模具加热到成形温度,然后将压塑粉或预压料团加入金属压胶模内,使其软化,并在压力作用下,使模具闭合,并使塑料流动而充满型腔,同时发生物理、化学变化而固化定形,脱模后得塑件。 压胶法成形的特点:

$ J% j z4 H3 ]/ Y' p

塑料容易成形,使用较方便。

成形纤维状塑件时,热固直压成形的,纤维不容易碎断,故塑件强度较高。

无浇口痕迹,塑件修整容易,外形美观,但成形纤维状塑料时,塑件毛边较厚,塑件修整较为困难。

不能成形外形复杂、壁厚相差较大的塑件。

塑件尺寸,特别是厚度尺寸不易保证精度。

成形周期长。

2)  挤胶法(又称挤塑法、压塑法):闭模后将塑料放入加断腔,在压力和成形温度的作用下,使塑料变成半熔融状态,通过模具的浇注系统,以高速挤入型腔,并经一定时间的保压保温,塑料完全固化,然后开模取出塑件。

挤胶法成形的特点:

3 l. C" i J9 W, w' P6 L

可成形带有复杂且细薄而需两端定位金属嵌件的塑件。

可成形深孔及复杂形状的塑件。

塑料在热与压力下,通过模具浇注系统,加热迅速而均匀,保证硬化时间较短。

塑件尺寸精度容易保证,分型面飞边薄。

) j a

对流动性小于 80mm 的塑料挤胶较为困难。

成形压力比压胶法大。

耗用塑料须增加(浇注部分)。

' l; n' K1 z H3 ?

3)        注射法:将粒状或粉状塑料在注射机料筒内受热熔化到流动状态,然后用很高压力和较差快的速度,通过一个狭小的喷嘴和模具的浇注系统,充满整个型腔,经过一定时间的定形,开启模具,即可从模具中取出塑件。 注射成形的特点:

, S) } t* G3 H' } @5 M- \% Y

成形周期短,容易实现。

塑件尺寸精度容易保证。

模具通常设计成固定式,塑件金属嵌件较多时,嵌件的安装就较困难。

4.3.2        塑料模具按成形方式分类

可分为:热固性塑料压胶模、热固性塑料挤胶模、热固性塑料注射模及热塑性塑料注射模。

热固性塑料压胶模按加工料腔的形式又可分为:

a)敞开式压胶模,即型腔就是加料腔;

 l" u

b)半封闭式压胶模,即加料腔的截面;

c)封闭式压胶模即加料腔本身就是型腔的延续部分,成形压力通过上模完全传到被压制的塑料件上。

按结构形式可分为:

a)移动式压胶模,

b)固定式压胶模。

 H

 5. 影响电加工质量的因素

影响加工质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与电极材料的选择、电极制造、电极装夹找正、加工规准的选择、操作工艺是否恰当等有关。要防止产生废品,应注意下列各点。

5.1        正确选择电极材料

! G2 J. _ Q; G# s! F

在型腔加工中,石墨是常用的电极材料,但由于石墨的品种很多,不是所有的石墨材料都可作为电加工的电极材料,应该使用电加工专用的高强度、高密度、高纯度的特种石墨。紫铜电极常用于精密的中、小型型腔加工。在使用铸造或锻造制造的紫铜坯料做电极时,材质的疏松、夹层或砂眼,会使电极表面本身有缺陷、粗糙和损耗不均匀,使加工表面不理想。

5.2        制造电极时正确控制电极的缩放尺寸

8 v2 a k

制造电极是电火花加工的第一步,根据图纸要求,缩放电极尺寸是顺利完成加工的关键。缩放的尺寸要根据所决定的放电间隙再加上一定的比例常数而定。一般宁肯取理论间隙的正差,即电极的标称尺寸要偏“小”一些,也就是“宁小勿大”。若放电间隙留小了,电极做“大”了,使实际的加工尺寸超差,则造成不可修废品。如电极略微偏“小”,在尺寸上留有调整的余地,经过平动调节或稍加配研,可最终保证图纸的尺寸要求。 在型孔加工中无论是制造阶梯电极,还是用直接加工电极,由于最终要控制凸凹模具的配合间隙,因此对电极缩放尺寸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一般应控制在±0.01mm

5.3        把好电极装夹和工件找正的第一关

在校正完水平与垂直,最后紧固时,往往会使电极发生错位、移动,加工时造成废品。因此,紧固后还要不厌其烦地再找正检查一下,甚至在加工开始进行了少量进给后,还需要停机再查看一下是否正确无误。因为电火花加工开始阶段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需要操作者最精心的时候。

由于电极装夹不紧,在加工中松动,或找正误差过大,是造成废品的一个原因。电极或辅助夹具的微小松动,会给加工深度带来误差。有时在多次重复加工中,加工条件相同,但深度误差分散性很大,往往也是电极松动造成的。加工过程中夹具发热,也会使电极松动。对于一些小型单电极,只用一个螺栓与电极连接固定,则更容易发生松动,特别是石墨电极采用这种夹固方法 是非常不可靠的。

在进行型孔加工中,一般为了减少加工量,都进行预铣或预钻。加工留量越小,越有利于提高加工速度,但也会给找正带来困难,造成废品的潜在危险也越大,多型孔同时加工的场合更是如此,由于预铣、预钻孔的尺寸不够均匀一致,往往多数孔已经找正,而有一二个孔略偏。如果观察粗略,就有可能加工后个别型孔留有“黑皮”而造成废品。因此在加工初始阶段,一定要停机查核,确实无误后再继续加工。

5.4        要正确选用加工规准,了解脉冲电源的工艺规律

了解和掌握脉宽、脉间、电流、电压、极性等一组电规准对应产生的电极损耗、加工速度、放电间隙、表面粗糙度以及锥度等工艺效果,是避免产生废品、达到加工要求的关键。不控制电极损耗就不能加工出好的型腔,控制不好粗糙度和放电间隙,就不能确定最佳平动量,修光型腔侧壁。控制不准放电间隙和粗糙度就加工不出好的型孔。常常有人埋怨电源的电极损耗异乎寻常的大,这往往是由于极性接反了,或者是用高频、窄脉宽进行型腔的粗加工。

5.5        防止由于脉冲电源中电气元件的影响而造成废品

% a Q R

脉冲电源在维修中由于更换了元器件,使脉冲参数发生改变,也会使加工达不到人们预期的效果。或由于电源中元器件损坏、击穿,引起拉弧放电,也是造成工件严重破坏的原因。

! O w

5.6        注意实际进给深度由于电极损耗引起的误差

在进行尺寸加工时,由于电极长度相对损耗会使加工深度产生误差。而由于规准变化的不同,误差也会很不一致,往往使实际加工深度小于图纸要求。因此一定要在加工程序中,计算、补偿上电极损耗量,或者在半精加工阶段停机进行尺寸复核,并及时补偿由于电极损耗造成的误差,然后再转换成最后的精加工。 5.7  正确控制平动量

型腔或型孔的侧壁修光要靠平动,既要达到一定粗糙度的要求,又要达到尺寸要求,需要认真确定逐级转换规准时的平动量。否则有可能还没达到修光要求,而尺寸已经到限,或者已经修光但还没有达到尺寸要求。因此,应在完成总平动量 75%的半精加工段复核尺寸,之后再继续进行精加工。

3 Q i

5.7        防止型腔在精加工时产生波纹和黑斑

在型腔加工的底部及弯角处,易出现细线或鱼鳞状凸起,称为波纹。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电极损耗的影响:电极材料质量差,方向性不对,电参数选择不当,造成粗加工后表面不规则点状剥落(石墨电极)和网状剥落(紫铜电极)。在平动侧面修光后反映在型腔表面上就是“波纹”。

冲油和排屑的影响:冲油孔开得不合理,“波纹”就严重;另外排屑不良,蚀除物堆积在底部转角处,也助长了“波纹”的产生。 减少和消除的方法:

采用较好的石墨电极,粗加工开始时用小电流密度,以改善电极表面质量。

采用中精加工低损耗的脉冲电源及电参数。

合理开设冲油孔,采用适当抬刀措施。

采用单电极一修正电极工艺,即粗加工后修正电极,再用平动精加工修正,或采用多电极工艺。

精加工留在型腔表面的黑斑常常给最后的加工带来麻烦。仔细观察这部分的表面不平度较周围其他部分要差。这种黑斑常常是由于在精加工时脉冲能量小,使积留在间隙中的蚀除物不能及时排出所致。因此,在最后精加工时要注意控制主轴进行灵敏的“抬刀”,不使炭黑滞留而产生黑斑。

5.8        注意装夹在一起的大小电极在放电间隙上的差异(此处主要指侧面间隙)

原则上放电间隙应不受电极大小的影响,但在实际加工中,大电极的加工间隙小,而小电极加工间隙反而偏大,一般认为:

大小电极组装精度可能不一样,小电极垂直精度不易装得象大电极那样高,使其投影面积增大,造成穿孔加工放电间隙扩大。

小电极在穿孔加工过程中容易产生侧向振动,造成放电间隙扩大。

由于穿孔进给速度受大电极的限制,使小电极二次放电机会增多,致使其放电间隙扩大。

5.9        防止硬质合金产生裂纹

; ?" Q4 }5 [ z* M

由于硬质合金是粉末冶金材料,它的导热率低。过大的脉冲能量和长时间持续的电流作用,都会使加工表面产生严重的网状裂纹。因此,为了提高粗加工的速度而采用宽脉宽、大电流加工是不可取的。一般宜采用窄脉宽(50μs 以下)高峰值电流,短促的瞬时高温使加工表面热影响层较浅,避免裂纹发生。

5.10    防止在型孔加工中产生“放炮”

; l$ V/ P; q t9 D, o

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气体,集聚在电极下端或油杯内部,当气体受到电火花引燃时,就会象“放炮”一样冲破阻力而排出,这时很容易使电极与凹模错位,影响加工质量,甚至报废。这种情况在抽油加工时更易发生。因此,在使用油杯进行型孔加工时,要特别注意排气,适当抬刀或者在油杯顶部周围开出气槽、排气孔,以利排出积聚的气体。

 b

5.11    注意热变形引起的电极与工件位移

 u6 f5 h

在使用薄型的紫铜电极时,加工中要注意由于电极受热变形而使加工的型腔产生异常。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停机后,由于人为的因素,使电极与工件发生位移。在开机时,又没注意电极与工件的相对位置,常常会使接近加工好的工件报废。

 o" Q* }- o

5.12    注意主轴刚性和工作液对放电间隙的影响

电火花加工的蚀除物从间隙排出的过程中,常常在电极与工件间引起电极与加工面的二次放电。二次放电的结果使已加工过的表面再次电蚀,在凹模的上口电极进口处,二次放电机会就更多一些,这样就形成了锥度。电火花加工的锥度一般在 4′~ 6′之间。二次放电越多,锥度越大。为了减小锥度,首先要保持主轴头的稳定性,避免电极不必要的反复提升。调节好冲、抽油压力,选择好适当的电参数,使主轴伺服处于最佳状态,既不过于灵敏,也不迟钝,都可减少锥度。在加工深孔中为了减少二次放电造成锥度超差,常采用抽油加工或短电极的办法。

r' X4 J1 Q; C W

5.13    要密切注视和防止电弧烧伤

加工过程中局部电蚀物密度过高,排屑不良,放电通道、放电点不能正常转移,将使工具工件局部放电点温度升高,产生积炭结焦,引起恶性循环,使放电点更加固定集中,转化为稳定电弧,使工具工件表面积炭烧伤。

 j3 p, `

防止办法是增大脉间及加大冲油,增加抬刀频率和幅度,改善排屑条件。发现加工状态不稳定时就采取措施,防止转变成稳定电弧。

 m

电极制造工艺

石墨在加工前应在油里浸透好,以便在机械加工时,石墨屑不易飞扬,清角线和棱角线不易剥落。 石墨和紫铜电极采用一般的机械加工(车、铣、刨、磨等),最后钳工修正成形。

紫铜电极还可采用线切割加工。 一般对于形状比较简单的型腔,多数采用单电极成形工艺,即采用一个电极,借助平动扩大间隙,达到修光型腔的目的。所谓单电极,可以是独块电极,也可以是镶拼电极,这由电极加工工艺而定。 对于大中型及型腔复杂的模具,可以采用多电极加工,各个电极可以是独块的,也可以是镶拼的,视具体情况而定。

.使用低损耗电源还可以把型腔的整体加工改为型腔的局部加工。

考虑到经济效益,在能够采用机械加工的地方尽量用机械加工,对复杂型腔,四周清角、底部圆弧及窄槽等无法用机械加工的地方,则采用局部加工。此外也可采用整体加工和局部加工相结合的方法,即先用石墨电板加工出大致的形状,然后再用紫铜电极进行局部加工。上述方法均取得很好的效果。

选择不同的电极材料,把整体加工分解为局部加工

7 Q l

过去型腔电加工绝大多数采用石墨电极,极少采用紫铜电极。那是因为过去型腔模电火花加工绝大多数采用整体加工方式,而且那时虽然也有晶体管和可控硅脉冲电源,但是电极损耗较大,尤其在精规准时,损耗可达 2530%,不适宜作局部加工。而且大块石墨容易找到,容易制作,并且份量轻,可磨削,易加工,因而被大量采用。而铜电极,由于大块紫铜难找,磨削困难,再加上电极损耗后,钳工修正困难,因此大大限制了紫铜电极的使用。 随着低损耗电源问世以来,型腔电加工工艺也随之由整体加工逐渐转为局部加工,不再需要大块电极,因此,紫铜电极应运而生。局部加工的电极不需要很大,但是几何形状较复杂,尺寸精度要求高,因此,人们采用紫铜作为局部加工的电极。

 D

线切割和电火花加工配套应用 中精加工低损耗电源输出功率较小,生产率略低,加工模具的双面间隙在 0.10.25mm 左右。目前人们还是采用平动方法,扩大间隙来达到修光型腔的目的,但是平动方法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仿形精度受到一定影响,四周会产生圆角,底部产生平台,因此平动量不宜太大,一般为 0.10.3mm。因而确定了电极的缩放量为 0.10.3mm。根据型腔模具设计原则,电极尺寸的缩放按几何方法计算,因此在电极设计时只要在技术要求上写明电极的缩放量即可。 目前国内的线切割机床都有间隙补偿装置。线切割机床可利用间隙补偿装置自行切割电极。

4 d. `* H `) U$ F+ u b

如果采取线切割与电火花加工配合应用,可简化电极设计,保证电极质量,提高工效,缩短制造周期。 在电火花加工型腔模具工艺中,除了利用低损耗电源扩大电加工应用范围及线切割与电加工配合应用外,还有许多方法可以提高型腔模的精度,采用 XYZUC 五轴数控联动(X 水平方向,Y 水平方向,Z 垂直方向,主轴转动 U,主轴分度运动 C),采用自动交换电极的电火花加工中心,只要事先调整好电极和编好相应的程序,便能自动加工复杂模具。

网友:

谢谢!

网友(2006-08-22):

佩服佩服,小花这厢有礼了!

网友:

挺让人佩服的
有这么多字可以看

网友(2006-10-05):

怎么主题和内容不一样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

网友:

非常感谢

网友(2007-01-26):

楼主辛苦了

网友(2007-03-03):

以前没接触过电火花,现在有了些了解了,谢谢楼主.

网友:

真是很谢谢上面的楼主,我都好久没有看这些了
有些确实忘记了,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看的了`呵``今天能在这上面看到,真是非常感谢```

网友:

谢了!辛苦了!

网友:

好象我们课本上的东西一样,太多了.
能精简点就完美了!

网友(2007-04-20):

国内的电火花加工设备不如国外的

网友:

hao  dx  好东西啊

网友:

谢谢楼主了,比较透彻

网友(2007-05-23):

温习一次哦

网友:

看来楼主对这个比较了解  7  想问下打硬质合金选用什么材料的电极<铜工>比较耐用?

网友(2007-08-02):

正好要找些资料.谢了

网友:

  谢谢楼主了, ...........

网友(2008-09-15):
鳄鱼168
电火花加工工艺
好文章!

网友:
谢谢楼主.以前一直没怎么接触过,虽然厂里面也有设备,但一直没什么心思去研究,

网友:
正好要找些资料

网友:
楼主有没有线切割电气原理图呀?只有文字我还是不知道机床的原理呀

网友(2009-04-28):
长篇表达,不容易啊。

网友(2009-08-01):
谢谢,有没有电极设计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2009-11-12):
我都好久没有看这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的资料
我已经收藏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09-12-21):
字挺多的啊!
学习

网友(2010-04-01):
这么好的东西,不留言就太对不起楼主了…

网友:
楼主有水平。感谢奉献出这些好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了 东西有用到!

网友(2010-05-18):
非常感谢啊 学到了很多东西 谢谢楼主介绍

网友:
以前没接触过电火花,现在有了些了解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0-07-17):
佩服啊~~~LZ强悍。。。。

网友(2011-03-28):
学习了,这些东西以后都用的上,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
我的理解能力,实际运用能力不足
还想得到更多知识

网友(2012-01-13):
写的很好,赞一个!学习一下,感觉很好 !

网友(2012-02-13):
楼主讲的太精辟了,讲的很全面值得学习!

网友(2012-07-04):
楼主是好人,不用下载附件,节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对这个比较了解!

想问下打硬质合金选用什么材料的电极比较耐用?

我见过的都是用钨铜

网友(2006-06-21):
1. 常用工件金属材料 fficeffice" />

1.1  钢的名称、牌号及用途

普通碳素结构钢:用于一般机器零件,常用的牌号有 A1A7,代号 A 后的数字愈大,钢的抗拉强度愈高而塑性愈低。

优质碳素结构钢:用于较高要求的机械零件。常用牌号有钢 10~钢 70。钢 1515 号钢)的平均含碳量为 0.15%,钢 40 0.40%,含碳量愈高,强度、硬度也愈高,但愈脆。

合金结构钢:广泛用于各种重要机械的重要零件。常用的有 20Cr40Cr(作齿轮、轴、杆)、18CrMnTi38CrMoAlA(重要齿轮、渗氮零件)及 65Mn(弹簧钢)。前边的数字 20 表示平均含碳量为 0.20%38 表示 0.38%。末尾的 A 表示高级优质钢。中间的合金元素化学符号含义为:Mn 锰、Si硅、Cr 铬、W 钨、Mo 钼、Ti 钛、AL 铝、Co 钴、Ni 镍、Nb 铌、B 硼、V 钒。

碳素工具钢:因含碳量高,硬而耐磨,常用作工具、模具等。碳素工具钢牌号前加 T 字,以此和结构钢有所区别。牌号后的 A 表示高级优质钢。常用的有 T7T7AT8T8A……T13T13A等。

合金工具钢:牌号意义与合金结构钢相同,只是前面含碳量的数字是以 0.10%为单位(含碳量较高)。例如 9CrSi 中平均含碳量为 0.90%。常用作模具的有 CrWMnCr12MoV(作冷冲模用)、5CrMnMo(作热压模用)。

1.2  铸铁的名称、牌号及用途

灰口铸铁:牌号中以灰、铁二字的汉语拼音第一字母为首,后面第一组数字为最低抗拉强度,第二组数字为最低抗弯强度。常用的有 HT10-26HT15-33HT20-40HT30-54HT40-68 等,用以铸造盖、轮、架、箱体等。

球墨铸铁:比灰口铸铁强度高而脆性小,常用的牌号有 QT45-0QT50-1.5QT60-2 等。第一组数字为最低抗拉强度,最后的数字为最低延伸率%

可锻铸铁:强度和韧性更高,有 KT30-6KT35-10 等,牌号意义同上。

1.3        有色金属及其合金

; H1 n8 D; e u6 x. @7 U$ M

铜及铜合金:纯铜又称紫铜,有良好的导电性和导热性、耐腐蚀性和塑性。电火花加工中广泛作为电极材料,加工稳定而电极损耗小。牌号有 T1T4(数字愈小愈纯)。 铜合金主要有黄铜(含锌),常用牌号有 H59H62H80 等。黄铜电极加工时特别稳定,但电极损耗很大。

铝及铝合金:纯铝的牌号有 L1L6(数字愈小愈纯)。铝合金主要为硬铝,牌号有 LY11LY13,用作板材、型材、线材等。

 R

1.4        粉末冶金材料

最常用的是硬质合金,具有极高的硬度和耐磨性,广泛用作工具及模具。由于其成分不同而分为钨钴类和钨钛类两大类硬质合金。

 X

钨钴类硬质合金:用 YG 表示,如 YG6 代表含钴量为 6.0%,含碳化钨为 94%的硬质合金,硬度极高而脆,不耐冲击,主要用于切削加工钢的刃具和量具。

钨钴钛类硬质合金:用 YT 表示,除含碳化钨和钴外,还加入碳化钛以增加韧性。例如 YT15代表含碳化钛 15%的钨钴钛硬质合金,可用于制造模具。

' U/ @# K; \ b

2. 常用电极材料

电极材料必须是导电性良好,损耗小,造型容易,并具有加工稳定、效率高、材料来源丰富、价格便宜等特点。常用电极材料有紫铜、石墨、黄铜、铜钨合金和钢、铸铁等。

r# A C

紫铜电极:它质地细密,加工稳定性好,相对电极损耗较低小,适应性广,尤其适用于制造精密花纹模的电极,其缺点为精车、精磨等机械加工困难。

Z {

石墨电极:特别适用于大脉宽大电流型腔加工中,电极损耗可做到小于 0.5%,抗高温,变形小,制造容易,重量轻。缺点:容易脱落、掉渣,加工表面粗糙度较差,精加工时易拉弧。

黄铜电极:黄铜电极最适宜中小规准情况下加工,稳定性好,制造也较容易,但缺点是电极的损耗率较一般电极都大,不容易使被加工件一次成形,所以一般只用在简单的模具加工、通孔加工、取断丝锥等。

& O0 W7 y W( S; h. e$ F

铸铁电极:目前较少应用的一种材料,主要特点:制造容易、价格低廉、材料来源丰富,放电加工稳定性也较好,特别适用于复合式脉冲电源加工,电极损耗一般达 20%以下,对加工冷冲模最适合。

 b

钢电极:钢电极在我国应用比较多,它和铸铁电极相比,加工稳定性差,效率也较低,但它可把电极和冲头合为一体,只要一次成形,可缩短电极与冲头的制造工时。电极损耗与铸铁相似,适合“钢打钢”冷冲模加工。

铜钨合金与银钨合金电极:由于含钨量较高,所以在加工中电极损耗小,机械加工成形也较容易,特别适用于工具钢、硬质合金等模具加工及特殊异形孔、槽的加工。加工稳定,在放电加工中是一种性能较好的材料。缺点:价格较贵,尤其是银钨合金电极。

 Z/ u

3. 热处理基本知识

任何金属材料,无论是黑色金属还是有色金属,一般都可以进行热处理,使金属材料内部金相结构和晶粒粗细发生变化,从而获得所需的机械性能,例如改变强度、硬度、塑性、韧性等。其中钢的热处理用得最为广泛,铸铁次之。常用的热处理方法有:退火、回火、正火、淬火和调质等。具体应用如下述。

3.1        退火

将钢件加热到临界温度以上 3050℃(一般加热到 750800℃),保温一段时间在炉中缓慢冷却。用于含碳量较高的铸件和冷轧坯件以及一些硬度较高的合金钢。其目的是:降低硬度,改善加工性能;增加塑性和韧性;消除内应力,防止零件加工变形;细化晶粒,均匀组织,为保证其他热处理的质量做好准备。

3.2  正火

 v# v

钢加热到临界温度以上 3050℃左右,保温一段时间,在空气中冷却。正火实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退火,其区别在于冷却速度较退火快。用于低碳、中碳及渗碳钢件。其目的是得到均匀、细密的结构组织,增加强度与韧性,改善加工性能,为保证其他热处理的质量做好准备。

 i

3.2        淬火

, z6 B+ n% w B

钢件加热到临界温度以上 3050℃,保温一段时间,在水、盐水或油中急速冷却。用于中等含碳量以上的各种钢材。其目的是提高中碳钢的硬度、强度和耐磨性。为提高中碳钢的机械性能做好内容结构组织的准备。

3.3        表面淬火

将工件表面迅速加热到淬火温度,然后用水或油使其急速冷却。根据加热方式的不同,分为高频淬火和火焰淬火两种。用于中等含碳量以上的各种钢材,其目的是使零件表层获得高的硬度 和耐磨性,而内部仍保持原有的强度和韧性。

! |% J8 c }1 ]" |0 F

3.5  回火

将淬硬钢件加热到临界温度以下,保温一段时间,在空气或油中冷却。根据不同要求,加热温度也不同。其目的是消除淬火时产生的内应力及由此所产生的脆性,提高零件的塑性和韧性,得到各种要求的机械性能,稳定组织,稳定尺寸。 3.6  调质

淬火后再经高温(500600℃)回火。用于各种中碳钢的毛坯或粗加工后的制件。其目的是在塑性、韧性和强度方面能获得较好的综合机械性能。

% h m G6 ]4 k

4. 模具方面的知识

模具是利用压力变形来制做到具有一定形状和尺寸的制品的工具。在各种材料加工行业中广泛使用着各种模具。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汽车、拖拉机、电器、仪表及计算机等工业,有 6080%的产品是靠模具冲制或压制而成的。显而易见,模具的制造能力与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4.1        冲裁模的分类

冲裁模的形式很多,主要根据以下三个特征分类:

 s0 ]3 e

1)  按工序的性质分类,有冲孔模,落料模、切边模、切断模、剖切模、切口模、整修模等。

& J5 \/ V H v

2)  按工序的组合分类,有单工序模和多工序模。单工序模又称简单模,指在冲床的一次行程中,只完成冲裁中的一个工序,例如冲孔模,落料模。多工序模又分复合模和跳步模(又称连续模级进模)。 复合模指在冲床的一次行程内,在模具的同一位置上完成两个以上的冲压工序。且每个工序都在同一制件上,如落料冲孔复合模。 跳步模是按照一定顺序,在冲床的一次行程内,在模具的不同位置上完成两个以上的冲压工序。因此对制件来说,要经过几个工步,也就是说要经过冲床的几个行程才能冲成。例如落料冲孔跳步模,就需经冲孔和落料两次行程。

3)  按模具的结构分类,如按上下模间的导向形式分无导向(敞开式)和有导向(导板、导柱、导筒)冲模。 按挡料或送料形式分类,有固定挡料钉,活动挡料销,导头和侧刃定距的冲模。 冲裁模的分类如按凸凹模选用材料不同,又可分为硬质合金冲模、钢结硬质合金冲模,钢皮冲模,橡皮冲模等,还有根据凹模的厚薄而著称的薄板冲模等。

4.2  冲压模的分类

压弯模: 压弯是使板料、棒料等产生弯曲变形的一种加工方法。压弯模的结构与一般冲裁模结构相似,分上模部分和下模部分,它由凸凹模定位、卸件、导向及紧固零件等组成。但是压弯模有它自己的特点,如凸凹模,除一般动作外,有时还需要摆动、转动等动作。设计压弯模时,应考虑到制造及修理中能消除回弹的可能性,并能防止压弯件的偏移,尽量减少压弯件的拉长,变薄等现象。

引伸模:引伸是将板料冲压成各种简单立体形状的一种加工方法。引伸模的结构一般比较简单,根据使用的冲床不同,可分为单动冲床引伸模和双动冲床引伸模;根据引伸工序复合情况,又可分为落料引伸模和落料引伸冲孔模等。

6 e4 R$ A Q

冷挤压模:冷挤压是对金属制件进行少无切削的压力加工方法之一。金属的冷挤压是指在常温条件下,将冷态的金属毛坯放在冷挤压模具的模腔中,利用压力机的往复运动和压力作用,使金属毛坯产生塑性变化,从而获得所需的形状尺寸及具有一定机械性能的挤压件。

冷挤压模具按工艺性质分类有正挤压模、反挤压模、复合挤压模、镦挤复合模等。

按导向装置分类,可分为无导向挤压模和导向挤压模。导向挤压模又可分为导柱导套导向冷挤压模,导板导向冷挤模和导口导向冷挤模等。按生产的性质分为专用冷挤模和通用的冷挤模。

成形模:当冲裁弯曲、引伸等方法不能满足制件形状尺寸要求时,可以采用成形的方法对制件进行加工。所谓成形就是利用各种局部变形(翻边或起伏、缩口、胀形、矫形和旋压等)来改变毛坯形状、尺寸的一种冲压方法。

& H. a$ J% i W' @. G2 G) Z

4.3型腔模的分类

型腔模的种类是很多的,按压制的材料可分为:塑料模、金属压铸模、陶土模、橡胶模、玻璃模及粉末冶金模等。下面以塑料成形为例,简单介绍型腔模的情况。

4.3.1  按塑料的成形方法分类

1)  压胶法(又称压制法) :是热固性塑料的主要成形方法之一。在成形前,根据压制工艺条件,需把模具加热到成形温度,然后将压塑粉或预压料团加入金属压胶模内,使其软化,并在压力作用下,使模具闭合,并使塑料流动而充满型腔,同时发生物理、化学变化而固化定形,脱模后得塑件。 压胶法成形的特点:

塑料容易成形,使用较方便。

成形纤维状塑件时,热固直压成形的,纤维不容易碎断,故塑件强度较高。

无浇口痕迹,塑件修整容易,外形美观,但成形纤维状塑料时,塑件毛边较厚,塑件修整较为困难。

不能成形外形复杂、壁厚相差较大的塑件。

塑件尺寸,特别是厚度尺寸不易保证精度。

成形周期长。

2)  挤胶法(又称挤塑法、压塑法):闭模后将塑料放入加断腔,在压力和成形温度的作用下,使塑料变成半熔融状态,通过模具的浇注系统,以高速挤入型腔,并经一定时间的保压保温,塑料完全固化,然后开模取出塑件。

挤胶法成形的特点:

可成形带有复杂且细薄而需两端定位金属嵌件的塑件。

可成形深孔及复杂形状的塑件。

塑料在热与压力下,通过模具浇注系统,加热迅速而均匀,保证硬化时间较短。

: u" x ~: Y* y7 X' w

塑件尺寸精度容易保证,分型面飞边薄。

对流动性小于 80mm 的塑料挤胶较为困难。

% K! b/ ? ?

成形压力比压胶法大。

耗用塑料须增加(浇注部分)。

3)        注射法:将粒状或粉状塑料在注射机料筒内受热熔化到流动状态,然后用很高压力和较差快的速度,通过一个狭小的喷嘴和模具的浇注系统,充满整个型腔,经过一定时间的定形,开启模具,即可从模具中取出塑件。 注射成形的特点:

成形周期短,容易实现。

塑件尺寸精度容易保证。

模具通常设计成固定式,塑件金属嵌件较多时,嵌件的安装就较困难。

4.3.2        塑料模具按成形方式分类

可分为:热固性塑料压胶模、热固性塑料挤胶模、热固性塑料注射模及热塑性塑料注射模。

热固性塑料压胶模按加工料腔的形式又可分为:

a)敞开式压胶模,即型腔就是加料腔;

b)半封闭式压胶模,即加料腔的截面;

c)封闭式压胶模即加料腔本身就是型腔的延续部分,成形压力通过上模完全传到被压制的塑料件上。

按结构形式可分为:

a)移动式压胶模,

b)固定式压胶模。

- b a

 5. 影响电加工质量的因素

Y4 r h7 q( Y* s, p

影响加工质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与电极材料的选择、电极制造、电极装夹找正、加工规准的选择、操作工艺是否恰当等有关。要防止产生废品,应注意下列各点。

5.1        正确选择电极材料

在型腔加工中,石墨是常用的电极材料,但由于石墨的品种很多,不是所有的石墨材料都可作为电加工的电极材料,应该使用电加工专用的高强度、高密度、高纯度的特种石墨。紫铜电极常用于精密的中、小型型腔加工。在使用铸造或锻造制造的紫铜坯料做电极时,材质的疏松、夹层或砂眼,会使电极表面本身有缺陷、粗糙和损耗不均匀,使加工表面不理想。

- Q {

5.2        制造电极时正确控制电极的缩放尺寸

制造电极是电火花加工的第一步,根据图纸要求,缩放电极尺寸是顺利完成加工的关键。缩放的尺寸要根据所决定的放电间隙再加上一定的比例常数而定。一般宁肯取理论间隙的正差,即电极的标称尺寸要偏“小”一些,也就是“宁小勿大”。若放电间隙留小了,电极做“大”了,使实际的加工尺寸超差,则造成不可修废品。如电极略微偏“小”,在尺寸上留有调整的余地,经过平动调节或稍加配研,可最终保证图纸的尺寸要求。 在型孔加工中无论是制造阶梯电极,还是用直接加工电极,由于最终要控制凸凹模具的配合间隙,因此对电极缩放尺寸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一般应控制在±0.01mm

5.3        把好电极装夹和工件找正的第一关

在校正完水平与垂直,最后紧固时,往往会使电极发生错位、移动,加工时造成废品。因此,紧固后还要不厌其烦地再找正检查一下,甚至在加工开始进行了少量进给后,还需要停机再查看一下是否正确无误。因为电火花加工开始阶段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需要操作者最精心的时候。

由于电极装夹不紧,在加工中松动,或找正误差过大,是造成废品的一个原因。电极或辅助夹具的微小松动,会给加工深度带来误差。有时在多次重复加工中,加工条件相同,但深度误差分散性很大,往往也是电极松动造成的。加工过程中夹具发热,也会使电极松动。对于一些小型单电极,只用一个螺栓与电极连接固定,则更容易发生松动,特别是石墨电极采用这种夹固方法 是非常不可靠的。

在进行型孔加工中,一般为了减少加工量,都进行预铣或预钻。加工留量越小,越有利于提高加工速度,但也会给找正带来困难,造成废品的潜在危险也越大,多型孔同时加工的场合更是如此,由于预铣、预钻孔的尺寸不够均匀一致,往往多数孔已经找正,而有一二个孔略偏。如果观察粗略,就有可能加工后个别型孔留有“黑皮”而造成废品。因此在加工初始阶段,一定要停机查核,确实无误后再继续加工。

5.4        要正确选用加工规准,了解脉冲电源的工艺规律

了解和掌握脉宽、脉间、电流、电压、极性等一组电规准对应产生的电极损耗、加工速度、放电间隙、表面粗糙度以及锥度等工艺效果,是避免产生废品、达到加工要求的关键。不控制电极损耗就不能加工出好的型腔,控制不好粗糙度和放电间隙,就不能确定最佳平动量,修光型腔侧壁。控制不准放电间隙和粗糙度就加工不出好的型孔。常常有人埋怨电源的电极损耗异乎寻常的大,这往往是由于极性接反了,或者是用高频、窄脉宽进行型腔的粗加工。

5.5        防止由于脉冲电源中电气元件的影响而造成废品

脉冲电源在维修中由于更换了元器件,使脉冲参数发生改变,也会使加工达不到人们预期的效果。或由于电源中元器件损坏、击穿,引起拉弧放电,也是造成工件严重破坏的原因。

5.6        注意实际进给深度由于电极损耗引起的误差

在进行尺寸加工时,由于电极长度相对损耗会使加工深度产生误差。而由于规准变化的不同,误差也会很不一致,往往使实际加工深度小于图纸要求。因此一定要在加工程序中,计算、补偿上电极损耗量,或者在半精加工阶段停机进行尺寸复核,并及时补偿由于电极损耗造成的误差,然后再转换成最后的精加工。 5.7  正确控制平动量

- a# r e! I% Z

型腔或型孔的侧壁修光要靠平动,既要达到一定粗糙度的要求,又要达到尺寸要求,需要认真确定逐级转换规准时的平动量。否则有可能还没达到修光要求,而尺寸已经到限,或者已经修光但还没有达到尺寸要求。因此,应在完成总平动量 75%的半精加工段复核尺寸,之后再继续进行精加工。

5.7        防止型腔在精加工时产生波纹和黑斑

在型腔加工的底部及弯角处,易出现细线或鱼鳞状凸起,称为波纹。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电极损耗的影响:电极材料质量差,方向性不对,电参数选择不当,造成粗加工后表面不规则点状剥落(石墨电极)和网状剥落(紫铜电极)。在平动侧面修光后反映在型腔表面上就是“波纹”。

冲油和排屑的影响:冲油孔开得不合理,“波纹”就严重;另外排屑不良,蚀除物堆积在底部转角处,也助长了“波纹”的产生。 减少和消除的方法:

采用较好的石墨电极,粗加工开始时用小电流密度,以改善电极表面质量。

采用中精加工低损耗的脉冲电源及电参数。

合理开设冲油孔,采用适当抬刀措施。

采用单电极一修正电极工艺,即粗加工后修正电极,再用平动精加工修正,或采用多电极工艺。

精加工留在型腔表面的黑斑常常给最后的加工带来麻烦。仔细观察这部分的表面不平度较周围其他部分要差。这种黑斑常常是由于在精加工时脉冲能量小,使积留在间隙中的蚀除物不能及时排出所致。因此,在最后精加工时要注意控制主轴进行灵敏的“抬刀”,不使炭黑滞留而产生黑斑。

5.8        注意装夹在一起的大小电极在放电间隙上的差异(此处主要指侧面间隙)

原则上放电间隙应不受电极大小的影响,但在实际加工中,大电极的加工间隙小,而小电极加工间隙反而偏大,一般认为:

大小电极组装精度可能不一样,小电极垂直精度不易装得象大电极那样高,使其投影面积增大,造成穿孔加工放电间隙扩大。

小电极在穿孔加工过程中容易产生侧向振动,造成放电间隙扩大。

由于穿孔进给速度受大电极的限制,使小电极二次放电机会增多,致使其放电间隙扩大。

5.9        防止硬质合金产生裂纹

由于硬质合金是粉末冶金材料,它的导热率低。过大的脉冲能量和长时间持续的电流作用,都会使加工表面产生严重的网状裂纹。因此,为了提高粗加工的速度而采用宽脉宽、大电流加工是不可取的。一般宜采用窄脉宽(50μs 以下)高峰值电流,短促的瞬时高温使加工表面热影响层较浅,避免裂纹发生。

5.10    防止在型孔加工中产生“放炮”

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气体,集聚在电极下端或油杯内部,当气体受到电火花引燃时,就会象“放炮”一样冲破阻力而排出,这时很容易使电极与凹模错位,影响加工质量,甚至报废。这种情况在抽油加工时更易发生。因此,在使用油杯进行型孔加工时,要特别注意排气,适当抬刀或者在油杯顶部周围开出气槽、排气孔,以利排出积聚的气体。

5.11    注意热变形引起的电极与工件位移

在使用薄型的紫铜电极时,加工中要注意由于电极受热变形而使加工的型腔产生异常。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停机后,由于人为的因素,使电极与工件发生位移。在开机时,又没注意电极与工件的相对位置,常常会使接近加工好的工件报废。

5.12    注意主轴刚性和工作液对放电间隙的影响

: Q2 p2 T4 @ Y* I

电火花加工的蚀除物从间隙排出的过程中,常常在电极与工件间引起电极与加工面的二次放电。二次放电的结果使已加工过的表面再次电蚀,在凹模的上口电极进口处,二次放电机会就更多一些,这样就形成了锥度。电火花加工的锥度一般在 4′~ 6′之间。二次放电越多,锥度越大。为了减小锥度,首先要保持主轴头的稳定性,避免电极不必要的反复提升。调节好冲、抽油压力,选择好适当的电参数,使主轴伺服处于最佳状态,既不过于灵敏,也不迟钝,都可减少锥度。在加工深孔中为了减少二次放电造成锥度超差,常采用抽油加工或短电极的办法。

 o

5.13    要密切注视和防止电弧烧伤

加工过程中局部电蚀物密度过高,排屑不良,放电通道、放电点不能正常转移,将使工具工件局部放电点温度升高,产生积炭结焦,引起恶性循环,使放电点更加固定集中,转化为稳定电弧,使工具工件表面积炭烧伤。

防止办法是增大脉间及加大冲油,增加抬刀频率和幅度,改善排屑条件。发现加工状态不稳定时就采取措施,防止转变成稳定电弧。

' ~# A5 g c) \1 Q

电极制造工艺

石墨在加工前应在油里浸透好,以便在机械加工时,石墨屑不易飞扬,清角线和棱角线不易剥落。 石墨和紫铜电极采用一般的机械加工(车、铣、刨、磨等),最后钳工修正成形。

紫铜电极还可采用线切割加工。 一般对于形状比较简单的型腔,多数采用单电极成形工艺,即采用一个电极,借助平动扩大间隙,达到修光型腔的目的。所谓单电极,可以是独块电极,也可以是镶拼电极,这由电极加工工艺而定。 对于大中型及型腔复杂的模具,可以采用多电极加工,各个电极可以是独块的,也可以是镶拼的,视具体情况而定。

.使用低损耗电源还可以把型腔的整体加工改为型腔的局部加工。

考虑到经济效益,在能够采用机械加工的地方尽量用机械加工,对复杂型腔,四周清角、底部圆弧及窄槽等无法用机械加工的地方,则采用局部加工。此外也可采用整体加工和局部加工相结合的方法,即先用石墨电板加工出大致的形状,然后再用紫铜电极进行局部加工。上述方法均取得很好的效果。

选择不同的电极材料,把整体加工分解为局部加工

过去型腔电加工绝大多数采用石墨电极,极少采用紫铜电极。那是因为过去型腔模电火花加工绝大多数采用整体加工方式,而且那时虽然也有晶体管和可控硅脉冲电源,但是电极损耗较大,尤其在精规准时,损耗可达 2530%,不适宜作局部加工。而且大块石墨容易找到,容易制作,并且份量轻,可磨削,易加工,因而被大量采用。而铜电极,由于大块紫铜难找,磨削困难,再加上电极损耗后,钳工修正困难,因此大大限制了紫铜电极的使用。 随着低损耗电源问世以来,型腔电加工工艺也随之由整体加工逐渐转为局部加工,不再需要大块电极,因此,紫铜电极应运而生。局部加工的电极不需要很大,但是几何形状较复杂,尺寸精度要求高,因此,人们采用紫铜作为局部加工的电极。

L: y' |1 L _5 h

线切割和电火花加工配套应用 中精加工低损耗电源输出功率较小,生产率略低,加工模具的双面间隙在 0.10.25mm 左右。目前人们还是采用平动方法,扩大间隙来达到修光型腔的目的,但是平动方法也有它的不足之处,仿形精度受到一定影响,四周会产生圆角,底部产生平台,因此平动量不宜太大,一般为 0.10.3mm。因而确定了电极的缩放量为 0.10.3mm。根据型腔模具设计原则,电极尺寸的缩放按几何方法计算,因此在电极设计时只要在技术要求上写明电极的缩放量即可。 目前国内的线切割机床都有间隙补偿装置。线切割机床可利用间隙补偿装置自行切割电极。

% r F o

如果采取线切割与电火花加工配合应用,可简化电极设计,保证电极质量,提高工效,缩短制造周期。 在电火花加工型腔模具工艺中,除了利用低损耗电源扩大电加工应用范围及线切割与电加工配合应用外,还有许多方法可以提高型腔模的精度,采用 XYZUC 五轴数控联动(X 水平方向,Y 水平方向,Z 垂直方向,主轴转动 U,主轴分度运动 C),采用自动交换电极的电火花加工中心,只要事先调整好电极和编好相应的程序,便能自动加工复杂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