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刨刀焊接后合金脱落---[困惑,实际问题]

楼主(2006-06-21):
  长350mm硬质合金刨刀,合金分为3x117mm,宽5mm,刀体宽60mm,用高频铜焊后,对刨刀进行铣、磨加工时一切正常,但加工好后放置一段时间,部分硬质合金整体脱落,脱落后刀体及合金表面都均匀的附有铜层。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多多指教。

楼主:

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哟,出来顶一下噻。

网友(2006-08-21):

有可能是焊接时的温度的问题,2 r3 A8 R) X1 g/ O

网友:

注意焊接温度的控制,注意焊接时加压排渣。

网友(2007-04-08):

有可能是你采用的硬质合金过长,可以尝试数段拼接的方式焊接成需要的长度

网友(2011-11-13):
是不是保温不好,引起应力炸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