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单工序模具能将样品搞定,但不能批量生产---[有图,请教]

楼主(2006-06-22):
      各位大虾,小弟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麻烦,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些启发,谢谢!

 v4 U6 T

     这个产品因为批量较大,小弟设计的单工序模具能够将样品搞定,但是不能批量生产的要求,请求各位大虾帮我!!

     工序:1、落料;2、成球型;3、弯小耳朵;4、冲孔;5、翻边;6、弯大耳朵。

     各工序中的定位也非常麻烦,所以想采用级进模的方式!

楼主:

呵呵,各位高手不要吝啬阿,发挥一下你们的才华吧,也好让我等同仁们开开眼界阿!!!

网友A(2006-10-12):

本人给点建议,工序:落料,冲中孔,成球形,弯小耳朵,翻边,先冲孔利于定位,
弯大耳朵。
级进:落料,冲中孔,成球形,弯小耳朵,弯大耳朵,翻边,切断,
仅供参考,望旱匪成功做出后,把经验传上共享

网友:

悍匪大侠你好
如果批两不是很大的话,建议大侠尽量利用手中模具,以免造成成本浪费,也耽误生产。
如果做级进模  第一步切边(大耳朵边缘),第二成球形,第三冲孔翻边,第四切断(小耳朵连接部)
只是一点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2008-05-11):
太难了

能不能说清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级进:落料,冲中孔,成球形,弯小耳朵,弯大耳朵,翻边,切断,
仅供参考,望旱匪成功做出后,把经验传上共享

这个方案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