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圆弧刀粗糙度差怎样处理

楼主(2006-06-22):
R1圆弧刀,长5MM,切130外圆弧,材料45,刀具材料为45怎样保证粗糙度.

多谢!

网友:

正确选用切削用量,刀具角度要正确,锋利

网友:

1.低转速加大进给量
2.使用切削液
3.逆铣
4.最好选用合金刀具

网友:

为什么不用硬质合金刀具?价格挺便宜的

网友:

加工时候保留精加工余量 在精加工时候大转数小走刀量进行精加工。

网友(2010-08-05):
正确选用切削用量,刀具角度要正确,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