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CrMoAl材质螺杆磨损(求助)

楼主(2006-06-23):
大家好,我这个新手第一次上来,以后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公司生产的粉末涂料的原料混合后的硬度大致相当于304的硬度。

原料经螺杆式输送机时螺杆磨损严重,输送时进去的是粉末,因磨擦温升原料在螺杆中间段变成半熔融状态,出口成熔融状态包装,有时因螺杆磨损,螺杆旋转而原料却不走了,螺杆中间段原料会形成小颗粒影响质量。现螺杆材料已改为38CrMoAl,表面渗氮处理,也只能用两三个月。钨钢也试过,不行。

请各位大哥,大姐看看到底要用什么材料啊

网友:

表面喷吐陶瓷.

网友:

 如你所述,可能是压缩比太大的缘故,最好改变一下机筒和螺杆的几何尺寸,不要一味地换材料。具体请参考有关螺杆式挤压机的理论。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面喷吐陶瓷.

38CrMoAl喷涂陶瓷???????没听说,喷涂耐磨合金就用过——高速螺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 @# G

 如你所述,可能是压缩比太大的缘故,最好改变一下机筒和螺杆的几何尺寸,不要一味地换材料。具体请参考有关螺杆式挤压机的理论。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d: v% ^! W; U

同意观点

网友(2007-08-27):

你那里有喷吐陶瓷的资料吗
!~

网友(2008-08-29):
Re: 38CrMoAl材质螺杆磨损(求助

螺杆表面可以镀覆超耐磨金刚石镀层,我们公司就拥有这个工艺,属于国外引进的顶级工艺,确保耐磨性是淬火T10工具钢(HRC62)的十几倍.naimo_tc@sina.com  QQ843414482

网友(2009-05-28):
减小螺旋升角,出料口的一段设计为逐渐放开式的喇叭口。

网友(2010-03-21):
采用W6Cr5Mo4V2要好一些

网友(2020-06-19):
喷合金好了,

网友:
不是料太轻,静电吸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