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这件产品应该如何加工?谢谢!

楼主(2006-06-23):
产品材料为不锈钢316L,内孔28mm,深90mm,要求加工内孔的底面(加工量为1mm厚),必须是平的,有10丝公差,我现在在加工时,底中间总有一个小点,还有常常要爆刀.我用12mm刀杆,总觉得不够劲.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是不是设计有问题呢?工程师设计零件时应该考虑到零件的可加工性。我们在设计中遇见类似的问题时,通常都是作为两件设计,再连接起来。那样,上平面磨都可以了。

楼主:

产品是德国人设计的.附加工图

网友(2011-07-25):
你可以用28.7的键铣刀钻啊

网友:
使用带刀塔的车床,用直径28.7R0.4的两刃键槽铣刀。之前的时候可以预钻孔

网友:
四楼的兄弟说的有道理,十分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