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三维斜齿轮怎么画,

楼主(2006-06-23):
不知道怎么画,哪位给个教程

网友:

用AUTOCAD花?不会哦,我一直很排斥用AUTOCAD画三维。PRO/E就简单拉。

网友:

我也不会,UG应该好搞吧

网友:

没有多少时间,只能粗略的画下,付图,不过最好不要用ACAD画3维齿轮,没实际意义,建议用UG或PROE

网友:

我有同感~
CAD画立体图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嘛~
MASTCAM,PRO/E,UG等等,都很好用.具体要用哪种要看你从事什么行业咯~

楼主(2006-08-31):

4楼,能不能给个教程啊,

网友:

我用SW,很简单的.

网友:

可以先画齿部的平面图,然后沿着一定倾斜角进行拉伸,得到齿部的立体图(一个齿),接着选择阵列,最后画除去齿部的中间部分。呵呵,我是这么画的,仅供参考。

网友(2009-04-24):
CAD三维中怎么画圆面啊  555555555 急啊  谢谢你们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