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键槽长度选多长合适?

楼主(2006-06-23):
请问各位高手:我最近设计一个轴,选用了一个A型键,长度为14mm,请问键槽长度选多长较合适?15mm行吗?

网友:

请提供数据,键尺寸按轴直径选定,再确定轴的抗剪和抗扭,通过就可以了。相对的加工公差也可以选定。

网友:

根据计算或者参考电机出轴上的键槽长度定 键槽长度尺寸是有标准的 设计手册上可查

网友:

二楼和三楼都说了,完全正确

网友:

键槽长度及深度手册上都有标准,可以直接查找

网友:

键的型号主要是根据轴径来选定的,这个手册上有,长度主要根据所传递的扭矩大小来选定的。

网友(2006-08-05):

需要计算一下

网友:

老弟,一个的余量太少了,这么小毛刺都不好除。在不影响其他的条件下,能大就大点,这是我的经验。

网友:

直接查手册

网友:

你的键已选好,为14,键槽可以为15.

网友(2008-06-01):
你说的估计是不知道在轴上键槽应该有多长

我是根据链轮等轮毂长度来确定

尽量长一点,键又不值钱

应该是φ45的轴

网友:
键槽14 H14即可

网友:
键槽长度和键一样长,

网友(2016-03-16):
平键的槽长偏差用H14
在规格表上只看到一句这样的话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请懂的人鉴定下。

网友(2018-07-27):
哎,楼上的都在胡扯。虽然说得对,但完全解决不了楼主的问题。一般的普通设计,槽长比键长大三分之一左右即可,如果载荷和扭矩要求很高,需要计算的话。那就要斟酌一下。具体怎么选我也没标准,轮毂设计的时候,有些人都按轮毂厚度来加工键槽宽度。轴上键和槽等长度看配合,反正我不建议这样设计。

网友:
手册上一般都有配合尺寸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