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NiFe指的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6-06-23):
请问有谁知道2.4478  NiFe(NiFe47)、1.3981 NiFeCo(NiCo2918)这两种型号指的是什么材料?

* p: j, u ?1 X8 I

急呀,老大们请尽快帮帮忙。谢谢!

网友(2006-10-31):

钢件镀镍,型号可能是哪个公司自己的吧,我不大清楚。

网友:

镍铁(合金磁心

网友(2006-12-18):

1.3981 NiFeCo(NiCo2918) 是否所谓的科瓦铁镍钴合金? 他的热膨胀系数与玻璃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