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圆弧齿轮制造---[图,求助]

楼主(2006-06-23):
请教:

我们单位加工的双圆弧齿轮产品较多,由于双圆弧滚刀比较贵,又是非标(已有GB 12759-1991 双圆弧圆柱齿轮基本齿廓标准,居然滚刀不是国标,至今还是在太原工具厂定做所谓非标刀具,感到比较奇怪),定做回来的刀具每一批次之间齿型都不太一致,造成加工后的零件齿型误差偏大,经常是加工合格的零件跑合效果不好。

1、我现在怀疑会不会由于刀具耐用度不够,或其它原因使刀具磨损后造成齿型误差过大

2、在齿数很少螺旋角较大时,用通常手册上介绍的计算齿根斜径公式的计算值控制齿根直径,可能与真实的齿根直径偏差过大,

3、想用公法线长度、以及任意弦齿高上的弦齿厚等,辅助控制齿根直径,但自己按手册上公式计算(编了一个小计算公式,用excel)计算结果老是不对。盼得到帮助

网友:
Re: 请问:这里有搞双圆弧齿轮制造的吧?

楼主先把问题说出来吧

网友:
Re: 请问:这里有搞双圆弧齿轮制造的吧?

1再研磨之后加工的工件齿形如何?刀具磨损后是会造成误差的。每次再研磨可以加工的工件个数可以先向刀具厂确认一下。另外应该向刀具厂明确你所加工的工件的各项参数的公差。
关于2,3的理论计算,有可能手册上用的是近似公式但没有注明,你把你所用的式子和相关资料贴上来(就是已知什么,需要求什么,有条理的写清楚)我可以帮你算出精确公式并编制相应程序。

网友:
Re: 请问:这里有搞双圆弧齿轮制造的吧?

太原工具厂生产 三种类型双圆弧滚刀 :GB12795 /JB1840 / FSPH
是不是你们订货的问题 。

网友:
Re: 请问:这里有搞双圆弧齿轮制造的吧?

上面 6 楼   那个JB1840 写错了,应为 JB2940-81

找不到《编辑》按钮 ,只能在这里纠正。

双圆弧齿轮的基本齿廓,现在的标准是GB/T12759-1991 ,在国标之前的是标准是:JB2940-81 ;更前期的标准是单圆弧的 JB929-67 ; 在形成双圆弧JB 的前期,有的生产厂家有自定义的标准,例如太原工具厂.

网友(2007-05-31):

你有单圆弧齿轮的计算公式么

网友:

我有啊,单圆弧齿轮的计算,是67齿

网友:

这个67什么含义啊

网友:

齿型误差偏大,经常是加工合格的零件跑合效果不好。从现象分析,与齿轮刀具没关系。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找原因:

1、刀具刃磨质量。

 I$ T$ j

2.滚刀安装精度。

网友(2010-02-07):
回复 网友A:
圆弧齿轮并不是向你问说得那么难,把挂轮精度算好,传动间隙掌握好,工件装卡精度,滚刀质量,及合理的吃刀量,最好最后一刀吃刀在半个毫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