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的装配、使用和维护

楼主(2006-06-24):
一、使用与维护fficeffice" />

 [9 |- B1 F

   ()、基本要求

 y. V4 Z

1.             推荐使用工作液为:夏季使用YA-N46,冬季使用YA-N32液压油,或使用相应粘度的机械油(50°C,运动粘度30厘沲至40厘沲)

2.             工作时油温应在5°C65°C之间,以避免密封件加速老化。

3.             应保证液压油清洁,油液污染度指标应在国家标准19/16级。

 ()、包装、贮存与运输

1.      液压缸贮存与运输过程中应加相应包装,油口结合面及活塞杆外露部分应加防护装置。

2.      贮存和运输过程中应固定牢靠,防止磕碰。

3.      起吊时应拴挂牢靠,以免摔碰。

()、液压缸的拆装

5 i8 R+ K4 b A

1.              拆卸液压缸前,应使液压缸回路中的油压降为零

2.              拆卸时要防止损坏液压缸的零件

3.              由于液压缸的具体结构不尽相同,拆卸的顺序也不尽相同,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法兰联接式,应先拆除法兰联接螺钉,用螺钉把端盖顶出,不能硬撬或锤击,以免损坏

 r: v

    内卡键式联接,应使用专用工具,将导向套向内推,露出卡键后,将卡键取出后并用尼龙或橡胶质地的物品把卡键槽填满后再往外拆

    螺纹联接式油缸,应先把螺纹压盖拧下

    在拆除活塞杆和活塞时,不能硬性将活塞杆组件从缸筒中拉出,应设法保持活塞杆组件和缸筒的轴心在一条线上缓慢拉出。

4.  在零件拆除检查后,应将零件保存在较干净的环境中,并加装防止磕碰的隔离装置,重新装配前,应将零件清洗干净。

()、工作环境的要求

1.在风雨环境中,液压缸的外表应进行防锈处理

2.在高温环境下工作时,应在液压缸周围设置隔热装置

 a

4.      在尘土较大的工作环境,应考虑在液压缸外加装防尘设施。

二、        液压缸常见故障与排除

     {      {" ]7 p J' {2

故障现象

 X. s0 j/ @

# t J

不动作

压力

不足

1油液未进入液压缸

  换向阀未换向;

 p4 S

系统未供油

2有油无压力

5 `+ h1 { e- A6 z

  泵或溢流阀故障

  液压缸内泄漏

7 K) n- [) K X$ }( M# T

3压力不足

  泵或溢流阀故障

  系统流量小,无法补偿内泄漏

1检查排除

+ R I

2检查排除

 j* K

  更换密封件

3检查排除

  增大系统流量

压力

0 q c1 n1 W% W% y

足够

仍不

动作

7 b' I# l" W N( S) R7 ]

1液压缸滑动副配合过紧或外部机械干涉

2带缓冲的液压缸缓冲故障

3活塞杆受过大侧载

4液压缸回油路不通

1检查排除

2检查排除

3检查排除

4检查排除

速度不足

内泄

漏大

1密封老化变质

2油液粘度低

3油温过高

1更换密封件

2更换油液

3检查原因并排除

外载

[' Z c

超载

1设计不足

2实际载荷大于原定载荷

1更换液压缸

2按原设计载荷工作

 D

机构

配合

 e0 a

副不

1加工精度低

2配合间隙选用不当

1检查修复相关零件

2检查修配相关零件

液压缸爬行

缸内

有气

7 [! N$ @& S U p, Z

1泵吸空

9 M9 z: ], n c: C, C- M

2管路漏气

3系统拆装后未排气

1加油

2检查排除

3排气

; H" a3 M T5 [: @

机构

4 A: f& _# V h

运动

副不良

$ [* a c

1加工精度低

2配合间隙选用不当

$ f7 h V

1检查修复相关零件

2检查修配相关零件

缓冲不良

 [

无缓

1可调缓冲调节不当

2固定缓冲设计不当

1重新调节

 B% b; s

2检查修复

& l5 h- H Z/ K- ]* I- E

缓冲

不理

1可调缓冲调节不当

2固定缓冲设计不当

1重新调节

2检查修复

内外泄漏

密封

3 L7 T |) P6 \, E* Z

不良

1密封损伤

2密封老化

3密封选用不当

1更换

2更换

3更换

- E/ Q- Y q; _; e l2 u

零件

5 P% |+ s ?

损坏

1拉作

2变形

1修复或更换

2更换

 h

网友:

GOOD

网友:

谢谢楼主!几天来你发了不少好东西!辛苦了!一併感谢!

网友(2006-07-30):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好啊!!!

网友(2007-11-22):

多谢楼主,VERY GOOD !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多谢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08-01-19):
维护液压缸挺全面的,挺实际的,谢谢你的精神和资料

网友:
很好的资料,以前就想找这样的,一直找不到,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0-05-09):
好资源,谢谢楼主分享,让我们又多了些可直接用的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很好的东西~~~

网友(2010-12-08):
资料不错,实践也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