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形位公差中的对称度是怎么测量的,在具体的零件上?

楼主(2006-06-24):
看了厂里面的测量法,想不通,过来问有无高手

网友:

你先说说你厂的测量方法,对称度的测量据工件不同,其测量方法也有多种,可参考GB1958-87。

网友(2006-10-19):

大家来说说啊

网友:

譬如轴上的键槽的对称度,一般是放在平台上,使用V型铁和百分表(带座),先测一边的槽面,固定表头,然后旋转180度再测另外的一边,差值既是.

网友:

同意2.4楼的说法

网友:

但是我想弱弱的问一下,你怎么保证准确旋转180°呢?除非再加一个检具.不然不能 保证那个差值的准确,但是基本思路应该是正确的,我在书上也看过

网友:

我记得好像与銉槽的深度也有关

网友:

键槽的对称度在测量时与深度是没关系的。

网友:

只要你实际操作一下,在结合相应的的知识就可以明白了。5 O+ f- F; M9 F

网友:

轴类零件测量,不用平台,直接用一个表座以轴为基准,表头测键槽块,旋转轴到另一边,两边的差,及是

网友(2009-08-29):
我觉的将轴置于V型铁上 以轴心为基准 用高度仪测量键槽的中点 求得差值乘以2即是它的对称度

网友:
卡尺卡两边尺寸相减除2就是对称度

网友:
所谓对称度,就是关于一条中轴线对称!先找到它!然后以它为基准检测.一般的辅助量具有V型块,卡尺,高度表,平板等.具体到某一个零件就要具体地说.但方法是通用的!有些要求不高的可目识.

网友:
下面帖子或许对你有帮助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hlight=%BC%FC%B2%DB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B6%D4%B3%C6%B6%C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