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的粗糙度怎么表示?

楼主(2006-06-24):
cad中的粗糙度怎么表示,我怎么找不到?

表示直径的剖面图中标住直径的时候,没有直径符号,怎么解决,尤其对直径有公差要求的时候,又要有Φ符号,又要有上下差,怎么解决

网友:

老大刚学这个吧?
%%c不就是直径符号么?
公差在Dimension Style中

网友:

粗糙度要自己定义一个块(block)。命令是先按要求画一个粗糙度符号,使用attdef命令,进行设置,然后再使用block命令,按提示操作就行了。很快就可以完成。标注时只要插入块就行了。

网友:

建议你用PCCAD(天河CAD),你说的这两个问题它里面都有!
有点做广告的嫌疑了……
不过确实很多在AUTO CAD基础上二次开发的CAD要好用得多

网友:

兄弟別急啊﹗我給你作個示例﹐方法可能比較笨﹗

网友:

建议同三楼一样,建个外部块,随时引用比较方便.

网友:

安装机械工程师2006 软件版。 粗糙度.......都有。

机械工程师2006 软件版 下载:

http://bbs.cmiw.cn/forums/24754/ShowPost.aspx

网友:

用线段画出来啊,老大,%%c

网友(2006-09-02):

清华天河里都有,是CAD的一个插件

网友:

自己画了 画完可以做成块拖到工具选项板里 然后在别的图里插入就可以了 直径符号可以新建一个标样式 在这个样式里的标注前缀填上fai 你把要加fai的标注用成这个样式即可 还可以选上这个标注 按Ctrl+1 在特性栏——主单位里标注前缀里贴上一个fai或%%C回车 再拿这个把别的刷一下就行了

网友(2006-10-07):

   机械工程师 都要密码!!
 10楼说的对

网友:

%%c在数字前面加上φ了,再双击标注的数字出现属性对话匡,在其中公差选项中选择极限偏差,上下偏差栏中填上偏差数字OK了,不过要注意在你把原先用标注命令显示车来是数字替换掉的时候这种方法是无效的!

网友:

还是安装机械工程师2004,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

网友:

做个块就行了

网友:

朋友  我有更好的方法  需要我可以电话联系02128710449

网友A:

作个例子吧直径20的孔上公差正0.02下公差负0.01  用命令输入:
%%C50\H1.6\S+0.02^-0.01

网友:

同意三楼的,做个块,很容易

网友:

粗糙度做个块就可以了。
直径在写尺寸时书写进去就行了。
上下偏差用小号字体写成两行就可以了。对于公差多的这样复制、粘贴很方便的。

网友:

如果你不是按照比例画图,系统默认计算的尺寸和你填的尺寸不一样

再怎么标极限偏差都不行,根本标不上去

网友:

做块,好简单.....
要现成还有安装个机械工程师画图软件,社区里有,里面好多标准件,包括粗糙度..........

网友(2007-01-15):

解决的办法很多的,随便选一个合适自己的吧

网友(2007-02-27):

21楼你说的好多标准件,粗糙度在那里呀?下载是要有权限吧?

网友:

插入块,块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下载;对于上下偏差方法是:输入25+0.05^-0.02,然后选中+0.05^-0.02点a/b符号即可!

网友:

17的做法,为什么看不到粗糙度诶?很好奇

网友:

买本CAD的入门的书,那上面什么都;有啊!慢慢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网友:

粗糙度的可以建个快定义.就可以了,
直径表注可以建立一个表注样式.在前缀加上%%C,上下偏差是多少就加多少,

网友(2011-12-28):
引用 网友A:
作个例子吧直径20的孔上公差正0.02下公差负0.01  用命令输入:
%%C50\H1.6\S+0.02^-0.01

不好使呀,在哪里输入呢,是文字替代里吗,不好用啊

网友(2012-04-17):
建块插块,,或者去下个工具箱~~~~~~~~二次开发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