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上面粘有手指的污渍,如何彻底洗净?---[请教]

楼主(2006-06-25):
同志们:不锈钢上面粘有手指的污渍,用洗洁净、洗衣粉、汽油都不能完全清洗,有何高招才能达到满意????

网友:

用点热水加点醋泡一下就好!

网友:

真的吗?这么不一样的方法也有啊$ x' I* U( i; t4 H% _
佩服

网友:

你说的可能是加工件上产生的指纹,如果要求连指纹也要清洗掉,零件的洁净度要求还是很高的。简单的办法可能抹去了指纹,却进一步污染了零件。如果零件不是很大,最好采用超声波清洗的方法。

网友:

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楼主听说过“铜油”吗?拿来试一试,要顺着加工痕迹擦拭呦!:)

网友:

用丙酮擦拭估计可行。

网友:

稀料就行,还有酒精

网友:

丙酮  或者硼酸1:50左右的稀释液

网友:

告诉你:不锈钢表面被污染,酸洗最好

网友:

11楼的~
不锈钢(不带磁性的)表面应该是纯奥氏体,但是在角质的时候可能出现马氏体(带磁性)
酸洗的话 不锈钢表面组织不就发生变化了吗?

网友:

沒錯﹗另外﹐用酒精也不行﹐等放干了后紅一塊紫一塊的﹐很難看啊﹗

网友:

看样还是没有好办法啊,继续观察,等待好人好结果~

网友(2006-10-31):

用丙酮

网友:

聚四氯乙烯,所有做不锈钢产业要清洗的都是用它.不锈钢并非不会生锈,尤其是在加工处,最易出现锈蚀,所以工业清洗都是用它.

网友:

用橡皮擦

网友:

丙酮浸泡后,用绸布擦拭

网友:

超声波

网友(2007-01-20):

超音波+去渍油

网友:

在三氯乙烯内+超声波清洗.我们单位就是这样的.工艺材料要求跟这差不多.

网友:

在三氯乙烯内+超声波清洗.我们单位就是这样的.工艺材料要求跟这差不多. 注意安全,三氯乙烯对人体有毒.

网友(2007-05-05):

面积不大话可以用乙醚的,但要用干净的布

网友:

用脱脂纱布蘸牙膏一擦,安全无毒。

网友:

我们加工的仪器面板就是用丙酮清洗。

网友(2007-06-12):

用硝酸浸泡10秒,再用热水冲洗,即可

网友:

应该用酸洗钝化处理吧

网友:

有一種柑橘皮萃取物的清洗劑,除油除膠!臺灣有,但比較貴!忘了大陸代理的電話了!!

网友:

最实用的方法,用绸布蘸上酒精反复擦拭!效果不错哦!!!

网友:

低温热处理后,再酸洗(约5%浓度左右)清洗时间约10秒中.

网友:

用二甲苯清洗,应该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  你说的可能是加工件上产生的指纹,如果要求连指纹也要清洗掉,零件的洁净度要求还是很高的。简单的办法可能抹去了指纹,却进一步污染了零件。如果零件不是很大,最好采用超声波清洗的方法。

( x' k x1 T8 i$ V

推荐这种

网友(2007-07-24):

用喷摩托车的亮光剂,效果不错

网友:

用去污粉一擦就行,我们以前对不锈钢机械抛光的污物与总装后的产品清洁就是这样做的,效果显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去污粉一擦就行,我们以前对不锈钢机械抛光的污物与总装后的产品清洁就是这样做的,效果显著.

: R6 ^ u( F) `' \

这种去污粉具体名字叫什么

网友(2007-10-12):
同意四楼的办法,我以前做过清洗,如果还没效的话,建议酸洗一下一步

网友:
带手套,用丙酮擦洗,无尘纸擦干

网友:
               超声波清洗
  1 概况:
    一定频率范围内的声波作用于液体介质内可起到清洗工件的作用,这一清洗技术自问世以来,受到了各行各业的普遍关注。超声波清洗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清洗效果,以往,清洗死角、盲孔和难以触及的藏污纳垢一直使人们备感茫然,超声波清洗的开发和运用使这一工作变得轻而易举。近年来,随着电子技术的日新月异,超声波清洗也同我们日常工作密不可分,超声波清洗机经过了几代的演变,技术更加先进,效果更加显著,同样,它的价格也越来越多的被社会所接受,在各行各业中逐渐被广泛运用。
超声波是以每秒4万6千次的振动在液体中传导,由于超声波是一种压缩纵波,在推动介质的使用下会使液体中压力变化而产生无数微小真空气泡,造成空穴效应,当气泡受压爆破时,会产生强大的冲击力,同时超声波还有乳化中和作用能更有效防止被清洗掉的油污重新附在被清洗物体上。
2 应用范围:
    在所有的清洗方式中,超声波清洗是效率最高、效果最好的一种,之所以超声波清洗能够达到如此的效果,是与它独特的工作原理和清洗方法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在生产和生活当中,需要清洁的东西很多,需要清洗的种类和环节也很多,如:物件的清除污染物,疏通细小孔洞,常见的手工清洗方法对异型物件以及物件隐蔽处无疑无法达到要求,即使是蒸汽清洗和高压水射流清洗也无法满足对清洁度较高的需求,超声波清洗对物件还能达到杀灭细菌、溶解有机污染物、防止过腐蚀等,因此,超声波清洗被日益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
   (1)机械行业:防锈油脂的去除;量具的清洗;机械零部件的除油除锈;发动机、化油器及汽车零件的清洗;过滤器、滤网的疏通清洗等。
   (2)表面处理行业:电镀前的除油除锈;离子镀前清洗;磷化处理;清除积炭;清除氧化皮;清除抛光膏;金属工件表面活化处理等。
   (3)仪器仪表行业:精密零件的高清洁度装配前的清洗等。
   (4)电子行业:印刷线路板除松香、焊斑;高压触点等机械电子零件的清洗等。
   (5)医疗行业:医疗器械的清洗、消毒、杀菌、实验器皿的清洗等。
   (6)半导体行业:半导体晶片的高清洁度清洗。
   (7)钟表首、饰行业:清除油泥、灰尘、氧化层、抛光膏等。
   (8)化学、生物行业:实验器皿的清洗、除垢。
   (9)光学行业:光学器件的除油、除汗、清灰等。
   (10)纺织印染行业:清洗纺织锭子、喷丝板等。
   (11)石油化工行业:金属滤网的清洗疏通、化工容器、交换器的清洗等。
3 超声波清洗的优点:
  相比其它多种的清洗方式,超声波清洗机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尤其在专业化、集团化的生产企业中,已逐渐用超声波清洗机取代了传统浸洗、刷洗、压力冲洗、振动清洗和蒸气清洗等工艺方法。超声波清洗机的高效率和高清洁度,得益于其声波在介质中传播时产生的穿透性和空化冲击波。所以很容易将带有复杂外形、内腔和细空的零部件清洗干净,对一般的除油、防锈、磷化等工艺过程,在超声波作用下只需两三分钟即可完成,其速度比传统方法可提高几倍到几十倍,清洁度也能达到高标准,这在许多对产品表面质量和生产率要求较高的场合,更突出地显示了用其它处理方法难以达到或不可取代的结果。
     归纳其优点如下:
  (1)清洗速度快,清洗效果好,清洁度高,工件清洁度一致,对工件表面无损伤。
  (2)不须人手接触清洗液,安全可靠对深孔、细缝和工件隐蔽处亦清洗干净。
  (3)节省溶剂、热能、工作场地和人工等。
4 注意事项:
  超声波清洗机的超声槽,在槽中没有水或溶剂时,千万不要启动,造成空振,造成振动头报废或损坏,超声波设备的正确操作及维护保养,最好专人专管。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网友:
一般是用有机溶剂清洗后,戴棉手套,用酒精擦拭

网友(2007-11-11):
用汽车上打蜡的蜡油,酸洗后用布沾了蜡油一搽就灵,而且看上去表面一个颜色特好看。

网友(2008-07-08):
不锈钢表面清洗方式

网友:
小的工件--超声波清洗

网友(2009-07-18):
层経使用丙酮清洗过,效果差強人意,看污渍的狀況

网友:
用3M不锈钢清洗剂,有买的

网友:
你想销毁犯罪证据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