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中心(小丝锥)攻丝参数问题---[请教]

楼主(2006-06-25):
大家好 !

    请教一下关于加工中心攻丝方面的参数问题:小型加工中心(brother/howa等机型)攻丝时(如M2\M2.5\M3\M4小螺纹时)常出现断丝锥现象。机床主轴跳动均在0.02mm以内,并且攻丝分别采用过油冷却方式和乳化液冷却方式测试过,但还是断丝锥较频繁。请能否提供一些解决方法和加工参数.加工的 材料分别为(cast 420,cast420f等)多谢!

网友:

brother/howa机都有对话方式编程,在那里你可以选择断续攻丝方式,使用很方便。
控制底孔尺寸很重要,钻孔后最好检查一下孔径。
使用挤压锥攻丝也可以。

网友(2006-08-25):

不知你们用的是哪一种丝锥,攻哪种材料,因为这些都很重要啊

网友:

转速一定要低

网友:

把底孔直径增大一点,采用断续攻丝,进刀量不大于0.5,当然,丝锥好的话可以进刀量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