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滚齿机尾座主轴日久磨损,镀铬修复---[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06-25):
我厂一瑞士滚齿机尾座主轴日久磨损。镀铬修复,经研磨重新与轴套配合。测得径向间隙为3微米。但遇到一问题(有无润滑均一样),此轴只能在套中不停用力转动或轴向推动时才能来去自由,一旦停止运动,套就会马上把轴抱得很紧。导致装机后,工作过程中,轴作轴向移动时连轴套也从机座中拉出。车一塞规,研磨,直径比轴小1-2微米,问题消失。

点解小1-2微米就解决问题呢?真正导致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轴、套均是钢件,轴直径25毫米,长300毫米,套长200毫米,与轴滑配部分前90毫米后90毫米,中部避空,有三油孔,有一贯穿内壁直油槽。工作时轴作缓慢转动及轴向移动轴、套是用30号液压油润滑。
油膜?分子力?摩擦热…… )

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

这不是什么分子力,应是形位公差没有达到要求,另外,在装配时,有可能有局部受力不均,造成零件在装配时有微小变形,这种情况,一般可以开慢车,轻负荷,多加油磨合一段时间可能就好了,你上述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只是如果真是形位公差精度不够,可能过一段时间这个部位的间隙就会变大,对精度产生影响。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帮忙, 我想“局部受力不均,造成零件在装配时有微小变形”应该不是这个原因,至于是不是形位公差未达要求,可以如何检测呢?还有就是,在修复过程中,我只对轴作了研磨,而套却未作研磨,这可能是关键吧…… 但“此轴只能在套中不停用力转动或轴向推动时才能来去自由,一旦停止运动,套就会马上把轴抱得很紧”的原因就是形位公差的问题吗?

网友:

难,感觉都好像不太对,谁能给个较为合适的解释吗?我想问一下原来用的润滑油是“套是用30号液压油润滑。 ”吗??

楼主:

是的。套,轴的润滑油路是从液压油油路引出的,只是多安装了一个减压驳头,都是用30#液压油。

楼主:

各大工程师,帮帮我这只小莱鸟啦!
大家还有其他想法吗?

楼主:

刷新一下!
大家帮帮忙!

楼主:

顶一下……

网友(2006-11-05):

试试两者互相研合一段时间,再看效果。

网友:

可能是安装误差

楼主(2007-01-20):

之前将轴研小了一点,工作了一段时间,上个星期问题终于出现了,轴有部分铬剥落,造成卡死!

网友:

  像此类精密配合,应该相互配研后使用,单独配研因形位公差的不匹配造成运动阻力过大(例如圆度、圆柱度),且局部接触为过盈配合造成磨损加剧。
  镀铬须注意要镀硬铬,镀层厚度不能太薄,要给配研留出余量,如果配研后余下的太薄,是很容易脱落的。

网友:

支持2,12楼

轴磨损轴径变小要修复--首先要知道或测出轴和轴套的设计尺寸及配合间隙,建议轴和轴套同时调换,

轴--在设计尺寸单边磨小0.05-0.1,镀硬铬单边0.1-0.15,磨外圆至设计尺寸。

轴套--建议用锡青铜材料,要考虑外径是过盈配合会引起内径缩小,压入后内径再加工至尺寸.

网友:

同意13楼的,把套改成pbc2的锡青铜材料,但要保证油量主够。通常卡死都是因为油量不足造成的

网友:

13楼正解!~

网友(2010-10-05):
试试两者互相研合一段时间,再看效果。

网友:
会不会是轴磨损的时候,把套里也拉伤了,你只修复了轴,而没有修复套,这样的话,你的轴放进去,不停移动可以,一但停下来,就跟套咬死,而且你小2微米后,就没有这种情况了,推荐将套内圆磨,轴再做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