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e3.0如何进行中英文转换?

楼主(2006-06-26):
原来的2.0可以在环境变量中更改系统变量值从而达到中英文转化的目的,可是3.0装完后就是中文的,环境变量里也没有相应的数值,怎么转换成英文呀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2.0,proe3.0我还没用过.但我当时记得2.0是安装的时候有一个先择安装语言的.可以在哪里选择安装中文还是英文.可以再重新安装一次试一下.

楼主:

3.0装的时候也有选择语言的,不过你选择的是中文装上之后就是中文的,不像2.0还得从环境变量中更改一下,难道要想让他成为英文的还得重装一遍呀,有没有人有好办法呀

网友:

增加一个环境变量lang,变量值为chs即中文,变量值为eng即英文

网友:

3.0不需要增加变量。安装的时候中文和英文的并列默认的

网友(2006-08-19):

1,环境变量lang,变量值为chs;
2,选择在工具里的选项会弹出个彩单,在里面把menu_translation设置为both,保存,退出proe再打开即可!
以上方法要求在按装了中文条件下即可!

网友(2006-09-24):

在config文件中更改,工具栏,选项中输入dialog_translation,选择no;输入msg_translation,也选择no。我现在电脑上没有PROE,应该是这两个选项控制中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