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D系统DOS下无法和笔记本电脑相连---[求助]

楼主(2006-06-26):
840D系统DOS下无法和笔记本电脑相连,用NetBEUI协议相连显示找不到笔记本电脑,用TCP/IP则访问不了笔记本电脑上的分区(我的分区为FAT32),请问各位高手到底应该怎么设置才能连接呢?

网友(2006-09-30):

bu fhdfh( U& c* ^5 @6 A) G

网友:

请问和笔记本相连是否是使用串行口(COM口)的?你有没有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