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的梯形螺纹的车法---[请教]

楼主(2006-06-27):
  因为要参加本省比赛,其中要求用数控车车梯形螺纹,和蜗杆,在此请教大侠们,指点一下小弟,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首先刀要自己磨好!再次就是程序拉!。。。本人也是新手!仅加工做一次高难度的螺纹!

网友:

磨好刀
用G76复合型螺纹切削指令进行加工

网友:

我觉得调用子程序加工方法更好一些!可以用左右切削法!一般500----600刀的蜗杆20段程序就能搞定!G76容易加工大M数蜗杆容易扎刀和浪费时间

楼主:

  请问四楼的大侠。。你可以传一个了程序上来。。。让小弟参考一下下。。可以不。。拜托你了。。

网友(2010-01-25):
是呀。大家一起学习。在此谢过

网友:
G76P010130 Q50 R 0.05  ;
G76X    Z   P3500 Q500  F 6 ;
X、Z为终点坐标;第一行Q第二行P、Q为半径量,单位为微米,F后为导程。

网友:
G76粗车  然后宏程序精车

网友(2010-03-23):
是啊 四楼的朋友 发个程序上来供大家相互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