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变速机构(一对多),感觉很新颖

楼主(2006-06-27):
最近看到这样一个机构,感觉很新颖.

左右两个齿轮(轴是倾斜的),分别可与中间的八个齿轮配合.

2 J# S Q

有谁用过吗?这样的机构,运转起来有无缺陷?

网友:

斜的啊
那应该是锥齿轮吧
没见过

网友:

感觉很新鲜,我也没有见过。这个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呀???

网友:

每一档传动比的差值都很小。说明机构在一个很小的速比范围内,再有多档微量速比差。想不出会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这是机床的进给机构,专门为调整(主要是车床)主轴每转的进刀量,机构简单可靠性高。

楼主:

不是锥齿.全是直齿.是仪器仪表上用的.
一般情况下,左(右)轴上也应该有八个齿轮,那样的话,结构会很大,且每一对齿轮的变档机构也复杂.
而靠轴倾斜来减少齿轮匹配个数(这想法很大胆!!),
因为两齿轮的轴线不平行.啮合起来肯定有些问题.

网友(2006-09-22):

不如用蜗轮-蜗杆传动,不过这样没有速比差

网友:

转床

网友:

没见过

网友:

我也头次见!!!!

网友:

头一次见,传动精度不会很高

网友:

流量计上的塔轮,调精度用的

网友:

估计是什么仪表调精度的吧

网友:

中间应是塔式齿轮,且每一个都有一定锥度与两边的齿轮(也有一定锥度)配合。
% A4 y& r6 M4 K, \" {我想:设计理念太大胆,精度应该没问题。' F. C. ]3 C* f
个人意见。

网友:

车床走刀箱进给机构(塔轮结构),作用是调整刀具的进给速度,优点是齿轮数量少(1/2),机构简单,缺点是加工难度大,现在已经很少使用这种机构了

网友:

我看不到照片!

网友:

第一次见,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没见过,可以用来传递动力吗?

网友(2011-06-28):
感觉很新鲜,我也没有见过。这个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呀???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的!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