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钢焊接技术--下载

楼主(2006-06-28):
低温钢焊接技术--好东西

网友:

谢谢  看看

网友(2006-08-29):

谢谢了哟

网友(2006-11-30):

谢谢楼主

网友:

本厂低温冲击试验用液氮(-196℃)进行,由于是超低温,冲击功验收值一般应为27J(according to IGC international gas code),实际操作中为保证足够的冲击韧性验收值为47J。

网友:

埋弧焊进行304L的焊接用焊丝ER308L+焊剂Marathon 431是否能保证低温冲击韧性?如能保证适用范围是什么?

网友:

xie xie

网友(2009-05-22):
焊接時稍予预热,注意层间温度,采小线能量

网友:
非常好,十分感谢保存

网友(2009-10-22):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有用的东西。

网友:
太好了,找老半天。

网友(2010-09-13):
低温钢焊接

  低温钢焊接钢种基本采用两类:9Ni钢和奥氏体不锈钢
如采用奥氏体不锈钢,推荐使用的焊材如下:
  手工电弧焊:E308L-15(CHS002A)
  钨极氩弧焊:ER308L
  埋弧自动焊:ER308L+焊剂Marathon 431
如采用9Ni钢,推荐使用的焊材如下:
  手工电弧焊:Ni327,ESAB OK 92.55
  钨极氩弧焊:ESAB Thermanit 625
  埋弧自动焊:ESAB OK Autrod 19.82+焊剂Flux 10.16

  以上母材(除奥氏体不锈钢外)和焊材都必须通过低温冲击韧性试验(-196C),目前东锅厂材研所采用液氮获得低温,但从未有过如此低温下试验的经验,因此还需要作试验加以验证。

焊接时注意要点:
  采用小线能量,小规范焊接,严格控制层间温度,避免各种焊接缺陷产生,如咬边、凹坑等,以减小缺陷处应力集中,焊接时焊条不摆动,多层焊时采用积累法,尽量使焊道平坦,每层焊道要薄,利用后一焊道对前一焊道的热处理作用,以细化晶粒,提高低温冲击韧性。

网友(2010-10-15):
非常感谢
真的都是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