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拔圆钢的加工余量---[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06-28):
     请问各位有谁知道冷拔圆钢的加工余量的???我要做的是换挡轴,长400mm,直径20mm。用冷拔,但是不知道他的加工余量是多少!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2007-08-29):

有2mm就差不多了。7 m# t+ {4 l' {7 X- J
                   花白工程师  gf650935@yahoo.com.cn  2008.08.29

网友:
本论坛上有本书是关于加工余量的。

网友(2007-09-29):
我们实际使用的是余量0.4mm

网友:
如果冷拔的质量好,余量留0.2mm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