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在活塞杆上的密封圈打算采用铝,用什么牌号呢?-[求助]

楼主(2006-06-28):
用在活塞杆上的锥形密封圈打算采用铝,用什么牌号呢?

在高压力作用下,铝圈胀大后贴在液压缸内壁以起到密封效果,以前采用不锈钢,实践下来嫌硬.

哪位大侠快帮帮我吧!

网友:

还真没用过,应该是铝合金吧。

网友:

用铁氟龙吧,活塞环为铝件。我现在做的设备就是汽车活塞环自动装配设备,包括压装、整形。今天没带传输线,隔天发个成型产品照片供参考。

楼主:

铁氟龙是什么材料? 性能怎样?
是金属还是高分子材料?

顺便问一下:哪位知道在超高压力下工作的动密封采用什么材料好?介质为水,压力达400Mpa.

网友:

铁氟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塑料王,化学名称为聚四氟乙烯,代号TPFE,具有强耐腐蚀性和强耐磨性,就是成型困难,需要专门的烧结工艺。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我用了一种国外的高分子材料做密封环,不知道它的成分,国内不知道有没有,
我现在考虑的是在这个高分子密封环外面的导环,考虑用铝质的,但不知哪种牌号的铝能符合要求.美国的产品上用的就是铝.

网友(2010-07-30):
介质为水,压力达400Mpa???用铝不太合适吧,,感觉用铜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