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的通径怎么选择

楼主(2006-06-28):
各位师付们,液压阀的通径怎么选择,在25MPa的压力下,我用了8mm通径的双向

. s$ p( s+ N w# |9 n6 r, l

液压锁,噪音很大,是不是通径小了。额定流量是14。5MPa

网友:

我也不知道,请高手指教!

楼主:

哦,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额定流量是14。5MPa???,是什么意思?如果是14.5 l/min,8通径应该足够,发响不是通径问题,可能与开启压力有关,可能在工作时液压锁没有完全打开。

楼主:

对不起,我打错了。
怎么会没完全打开呢,那么大的压力。锁前加节流阀可不可以啊

网友:

能告诉我们阀是如何选择的吗?怎么计算的?
通径和流量的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

反向开启时候也需要考虑控制压力。能描述一下噪声的特征吗?

网友:

通径由流速定 流速设计手册上有推荐值

网友:

液压锁打不开的原因有:机械卡滞、开启压力不足(不稳)等方面。

网友:

该液压锁的结构用于高压回路的场合会产生这样现象,(原因当阀芯推开时,高压封闭回路的压缩能突然得到释放产生很大冲击伴随很响的释压声)。建议选用带有卸荷阀芯的锁或平衡阀。

楼主:

谢谢,我们老板说要省钱呢。

网友(2008-04-05):
你选择的通经应该没有问题,我在做一个系统的时候也用过,都没有什么问题,我的系统压力是18MPA,我估计是你的系统压力过高,油路变向的时候液压冲击过大,我建议你使用节流平衡阀。

网友:
当流过该液压阀的最大流量的20%额定流量,有时也可以取到40%.额定流量说明书上有,根据具体流速就能算出该阀的通径.

网友:
管径小了吧,这样分功率损失的

网友:
24MPA的系统压力过高,油路变向的时候液压冲击噪音~~可以换上高压胶管试验一下~~~

网友:
学习中 都是高手啊 说出来的词汇都是专业词汇啊 让我这个学生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网友:
压力这么高如果没有两段式的肯定会有响声的!可用小面积的先卸掉压力让后再用大面积的去开起阀!这样一来就好了!

网友(2011-10-15):
初学者进来学习

网友:
把阀芯清洗一下!里面有脏东西!!!!这很正常,液压锁经常出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