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刀具设计问题收集贴

楼主(2006-06-28):
本贴收集齿轮刀具设计过程中想要解决的问题或是想要做的课题简介或是需要的软件的功能描述

大家可以发表自己对齿轮刀具设计重点难点的理解。如果你是刀具的使用者,你可以说说希望设计者提供怎样的技术支持。例如,滚刀变位设计时,给出参数详细的展成图来方便用户确认。另外,如果大家需要计算小软件也可以说,例如任意直径下的弦齿厚。这些计算虽然书上有,但很多人也可能是偶尔使用一下,懒得查书,做成软件会方便些。

 T) n% v

本贴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齿轮刀具设计的现存问题和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等信息。

对于设计软件的编写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楼主:

可能从事刀具设计的人比较少。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啊。
使用刀具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对刀具设计的建议也可以说。

我先简单说说我对齿切刀具(非标准)设计的重点的理解。

滚刀:
是最常用的齿切刀具了。重点主要是齿形和沟槽。齿形的难点主要是倒角和触角的展成。沟槽要注意切削速度大的时候,切屑就多,沟槽的设计也要相应改变(如干式切削时)。另一个难点是有的时候用户对齿根部过渡曲线有较严格的要求,比如要求光洁度比较高或圆弧比较大。这时往往需要变位设计。

剃齿刀:
汽车用齿轮比较常用。设计的重点主要是啮合角。适当的啮合角可以很好地避免齿形中凹的现象。另外对于打齿,干涉也要做精确计算。不过其实更为重要的是径向剃齿刀的设计。他的重点在于切刃的偏移量。设计合理的话,同一个径向剃齿刀加工两个不同工件也是可能的。另外一个难点是很多用户都要求齿形和齿向修形,但修形量并不能简单的对应到剃齿刀的齿形和齿向上去。所以往往是进行试加工,然后测量齿形,再对剃齿刀进行修正,反复几次直到满意,十分费时间。而且这东西是和啮合角有关的,剃齿刀重磨之后往往需要重新试加工,这个地方的理论是个难点。

插齿刀:
虽然效率不如滚刀,但却是不合缺少的。重点和剃齿刀类似的是啮合角,和滚刀类似的是倒角和触角的展成。另外由于种种制作工艺造成的理论误差,随着插齿刀重磨,展成图是会变化的。也就是切出的齿根,倒角量,渐开线起始径都会变化。如不进行精确的计算的话就会给用户造成损失。

大家也说说自己理解的重点和难点吧。

网友:

其实刀具比齿轮本身要复杂。

我先提一个问题:滚刀的对中和那些因素有关系?

楼主:

对中是什么啊?

网友:

滚齿时,如果滚刀放在任意位置,有可能造成左右齿形不对称。所以在放置滚刀时滚刀的轴向位置是要注意的。这说明虽然滚刀属于齿条型刀具,但它毕竟不是齿条,有它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楼主:

你说的是滚刀的安装角吧。刚才看到了一个powerpoint就截了一张图。垂直于滚刀的轴去看确实不是和工件对应的齿条。

网友:

不是安装角。是滚刀的轴向位子有讲究的,一般操作过滚齿机的会知道的。不过造成的原因我还没想明白。
我一开始也很难理解,但确实是有影响的,可以从两侧齿顶倒角的大小不同看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我在资料上也看到,但问老师傅他们也没有听说过,我也为这个问题困扰,比如假设单头滚刀M5,容屑槽10齿,那么即便没有对中,哪对中偏差也不应该大于 3.14×5÷10÷2≈0.79,这0.79的偏差对齿型不分中的影响又有多大?一直不明白

楼主:

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这个是滚刀的使用问题而不是设计问题,之前我没有想过。原因我的理解大致是左右齿面切刃没有同时进入和退出切削状态。具体的再慢慢想。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仿真的课题。

找了点资料供参考:

滚刀的对中:
为了使切出的齿形对称,要求滚刀中间的一个刀齿或刀槽的对称线要通过齿坯的中心。
对精度要求不很高的齿轮可用下述简易方法对中,将滚刀中间的一个齿槽移近齿坯中心位置,再用纸塞进齿坯外圆与滚刀之间,摇手柄使滚刀径向移至齿槽将纸压紧,然后看纸上是否出现两个刀尖痕迹,若出现了两个刀尖痕迹就说明滚刀对中了。

严格准确对刀是很难的复杂问题。一般生产中常采用的是滚刀对中即“啃刀花”的方法对刀。实践证明啃刀花方法对刀可保证齿轮两侧齿形大致对称。且齿形误差也较小。所谓啃刀花,是在齿坯上切出深度小于11的切痕。在用凸齿滚刀滚削凹齿齿轮时,齿坯上有一个刀花,位在中央且左右应对称。用凹齿滚刀加工凸齿齿轮时,齿坯上有两个刀花,其位置、形状应当对称相似。如不符合上述情况,需调整滚刀直至符合为止。

网友:

对对对对,就是他
你找到的好像是介绍圆弧齿轮的,不知是否?

楼主:

参考资料的第二段确实是和圆弧齿一起介绍的

网友:

可能是为了避免滚刀相邻切削刃受力不均匀而引起工件变形吧!如果不能对中安装滚刀相邻两切削刃的切削量是不一样的,这样容易使工艺系统产生不平衡切削;如果能够对中对称安装,滚刀相邻两切削刃加工时产生的沿齿坯切向方向的切向力完全可以互相抵消的。

网友:

感觉不像
仍然疑问中......

网友:

我是做齿轮刀具设计的来自www.cqyoulian.com,QQ:24286465希望能和大家一起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有一个好的计算器,可以编计算公式,请大家共享

网友:
齿刀类型

探讨一下,在非标准齿刀中,常用的齿槽与齿厚比例有哪几种

网友:
Re: 齿刀类型

可以问一下滚刀怎摸磨最耐用,我刚接触滚齿机,必须自己磨刀在万能磨上,各位师傅,可以指教一下有什么技巧?

网友:
Re: 齿刀类型

我使用的专用滚刀刃磨机床,武汉机床厂的.
我磨刀时分粗磨和精磨.粗磨为了把滚刀的磨损面磨出,当精磨时把砂轮重新修整一遍,只要砂轮把粗磨时留下的痕迹磨出了就行
每次进给时不要太多

网友(2006-07-28):

就滚刀的设计问题我个人觉得还是剃前滚刀的触角和修缘部份比较复杂一点,以及大前角滚刀的齿形转换.在这些部份的问题非常欢迎大家多多指点.我的QQ是:24310339

网友:

现在关于齿轮刀具设计的资料实在太少了,有没有什么好的各位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2006-10-09):

我是搞制齿的,在使用过程中我想发表个人意见,剃刀设计上的问题造成蹦小牙的情况较多,尤其以台湾陆联居多,国产的部分就不用多说,先来国外刀具吧,SU的剃后工件齿面光洁度挺好,也不易蹦牙,但稳定性较差,不过是规律性的,日本不二越的嘛,总的还可以但易蹦小牙,主要还是在槽距和错位上有很大关系。

楼主:

光洁度是和错位有关。设计上可以模拟出来被加工后的表面,模拟的水平就因厂家而异了。
磞牙的原因就比较多了,归根结底是个受力问题。SU的口碑确实不错,有机会要分析一下
SU的设计思想。各位如果有SU的图纸提供给我的话,我可以反馈我的分析结果阿。

网友:
Re: 齿轮刀具设计问题收集贴(需要做软件的也在这里说)

各位知道不同步带轮滚刀以及 花键滚刀的设计公式! 有一种 齿轮刀具模拟试滚软件 不知道各位对这个了解吗?

网友(2007-12-31):
滚齿不用对刀,范成法加工原理分析一下,我每年做50万个齿轮,从不对刀,齿形计量都有没问题,高档数控滚齿机每加工一个齿轮都有会窜刀,如要对刀的话,齿轮齿形都有不合格了,不要书上怎么说要对刀就说要对刀,

网友(2008-05-12):
呵呵!“有一种 齿轮刀具模拟试滚软件 不知道各位对这个了解吗?”不知是真是假?我也很需要,发过很多帖子,可是都没有回复!不知哪位大侠可以帮助一下?有酬谢。

楼主:
模拟试滚比较夸张,如果真是能完全虚拟现实那意义就太大了。我估计是不是画展成图之类的软件?或是计算一下倒角或触角部分的软件?

如果是基于三维的,考虑各种加工误差来源的,基于物理性质建立的系统,那就牛了,那几乎就是要把一个滚齿机完全数字化,还要建立各种物理定律,让各个部分自由交互,影响。甚至能切换冷却液或是切削速度来观察加工效果。这个东西有人能做吗?

网友:
我有个疑问想请教一下:
我们厂的精滚齿产品,在精滚齿时一般表面粗糙度不好,切还伴有或多或少的震纹和拉上,一直都没解决,新刀和修磨的刀具都存在这种问题。采用的是南2机的高速滚齿机,刀具采用的是韩国DTR和陆联的,转速一般300~450,切削量0.96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