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种密封结构(求助)

楼主(2006-06-28):
我们买的液压工具用了一段时间后不能正常工作,怀疑是密封不好了.打开看了一下,结构示意如图.哪位大侠知道这种密封结构啊,我咨询了好几家都没有这种密封.

楼主:

是矩形密封圈,用的比较少,活塞环没查到.
工作压力太大了,估计要用进口密封圈了.
哪位大虾再给点意见.

网友:

用美国宝色霞板密封圈

网友:

请提供相应的工况,我可以给你推荐相应的密封。可以使用格莱圈.

网友:

铜环是挡圈,密封圈是矩形圈,可能是工作压力比较高,可以换用其他方式的密封圈的,但是得先把工况说清楚,好帮你选。

楼主:

液压缸工作很简单,用螺杆顶活塞2带动活塞1,从而起到起重效果,用于起重大型设备,行程短起重重量大.

网友:

是金属活塞环密封圈吧,该活塞环适用于高速,但一般都几个.

网友(2008-08-26):
工作压力太高了,应该是金属密封环!

网友(2009-05-27):
你用铜套加氟橡胶来替代下试试,氟橡是耐油,耐高温和高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