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轴承在水中正常工作?

楼主(2006-06-28):
大家好,我设计一款螺旋洗沙机,尾部轴承部分会完全浸入水中,请教各位大侠该如何保证其正常工作?

网友:

如果下水不深的话,应该可以让它密封的呀。

网友:

我估计你的这个设备的转速不高,负荷也比较小,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考虑采用卷制滑动轴承或是尼龙车成轴套,不用密封,不加润滑脂,直接靠水冷却,坏了就换一个,很便宜。另外,还可以采用特种不锈钢制的滚动轴承;还可以使用陶瓷制的滚动轴承。特别要说的是,如果使用普通滚动轴承,一般会考虑采用密封结构,一定要注意,密封搞的越严,进水就越严重。原因是轴在转动时会发热,这时密封室内的空气受热膨胀,气体及润滑脂会一起外溢,润滑脂会跑到水槽中,会对你的产品造成污染,同时在停机后,温度回落,使得密封室内变成负压,这时水就会被外面的大气压向密封室,这样水就进入到密封室中,并且再也出不去了。

网友:

用滑动轴承就可以了 如SKF2衬套 还有工程塑料合金衬套 生产厂家也较多 各厂家的价格相差较大 效果差不多 最适合水下使用 轴和轴瓦的配合在样本上都有推荐 基本属于免维护的

网友(2008-06-01):
长见识了

热胀冷缩

我用过磁流体密封 日本的

超贵 小日本

网友:
轴承大家都提到了!以为你还是要从密封方面加强因为你提到洗沙——沙的问题

网友(2008-07-06):
我想关键是密封,耐水专用轴承目前市场上还没有!

网友(2012-02-02):
现在我们可以办到了,我们公司生产的自润滑轴承就可以做到在水中工作无需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