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是否有磁性?如何消磁?

楼主(2006-06-28):
不锈钢是否有磁性?如何消磁?

消磁后的和以前的是否一样?

网友:

用磁铁试验一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据我所知不锈钢分为铁素体不锈钢和奥氏体不锈钢.铁素体不锈钢有磁性,只能用消磁器退磁。奥氏体不锈钢没有磁性。

网友:

有的不鏽鋼是含微磁的比如﹕SUS304
也有無磁的如﹕SUS420J2
在加工完后基本都會有一定的磁性﹐一般情況是用消磁器進行消磁(利用通電后交變線圈產生的交交變磁場振動消磁)﹐還有土辦法就是用外焰加熱表面后放入泠卻液中(水 ﹐酒精﹐切削液等)中﹐或直接找個振動線圈放在上面長較長時間(1小時)也可以.
消磁后﹐材料組織不會變化﹐這只是物理處理﹐有關效果可以找一塊鋼或鐵試一下就可以﹐不要長時間放在一起可互相磨擦喲﹗

楼主:

~~14楼说的不对吧,SUS304应该不带磁性吧,但是SUS420肯定是带磁性的.
我就遇到过带磁性的不锈钢,至于里面是铁素体??有待考证.

消雌应该是高温回火吧

网友:

看来还不太确定哦.

网友:

不锈钢为什么也会带磁?

    不锈钢为什么也会带磁?人们常以为磁铁吸附不锈钢材,验证其优劣和真伪,不吸无磁,认为是好的,货真价实;吸者有磁性,则认为是冒牌假货。

    其实,这是一种极其片面的、不切实的错误的辨别方法。不锈钢的种类繁多,常温下按组织结构可分为几类:1.奥氏体型:如304、321、316、310等;2.马氏体或铁素体型:如430、420、410等;奥氏体型是无磁或弱磁性,马氏体或铁素体是有磁性的。通常用作装饰管板的不锈钢多数是奥氏体型的304材质,一般来讲是无磁或弱磁的,但因冶炼造成化学成分波动或加工状态不同也可能出现磁性。但这不能认为是冒牌或不合格,这是什么原因呢?

    上面提到奥氏体是无磁或弱磁性,而马氏体或铁素体是带磁性的,由于冶炼时成分偏析或热处理不当,会造成奥氏体304不锈钢中少量马氏体或铁素体组织。这样,304不锈钢中就会带有微弱的磁性。另外,304不锈钢经过冷加工,组织结构也会向马氏体转化,冷加工变形度越大,马氏体转化越多,钢的磁性也越大。如同一批号的钢带,生产Φ76管,无明显磁感,生产Φ9.5管。因泠弯变形较大磁感就明显一些,生产方矩形管因变形量比圆管大,特别是折角部分,变形更激烈磁性更明显。

    要想完全消除上述原因造成的304钢的磁性,可通过高温固溶处理开恢复稳定奥氏体组织,从而消去磁性。特别要提出的是,因上面原因造成的304不锈钢的磁性,与其他材质的不锈钢,如430、碳钢的磁性完全不是同一级别的,也就是说304钢的磁性始终显示的是弱磁性。这就告诉我们,如果不锈钢带弱磁性或完全不带磁性,应判别为304或316材质;如果与碳钢的磁性一样,显示出强磁性,因判别为
不是304材质。我们建议,购买不锈钢产品应选有信誉的厂家的产品,不要贪便宜,谨防上当。

                                摘自因特网

网友(2006-10-22):

我想问一下你,关于不锈钢303消磁的办法有哪些?

因为我们这个是已经加工成为产品,必须消磁.

望回复

网友A:

不锈钢会带磁的,有专业的消磁机,拿着放进去晃一下就消磁了,我这有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不太确定哦.

5樓說得對

sus304確定不導磁~

网友:

学习了.谢了

网友:

本人整理了有关不锈钢的资料,大家看看,也许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网友:

既然这里提到不锈钢的知识了
那请相关专家再补充一点不锈钢选用的问题
比如不同牌号不锈钢的硬度如何,力学性能怎么样,最好是再讲述一下不同的价位
我想这对设计选用不锈钢有帮助

网友:

12楼的资料不错~

网友:

用电子消磁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

学习 了,这里讨论很好,多多参与,共同进步

网友:

我上传过《不锈钢与不锈钢制品生产工艺流程〉,上面有那种不锈钢有磁性,哪种没磁性,是什么微量元素产生的磁性

网友(2007-11-30):
检验不锈钢材料是否有快速方法?

网友:
有些不锈钢不带磁 常见的有316 ,304 ,316L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啊。多谢了!

网友:
通常情况下,奥氏体不锈钢(200系,300系)没有磁性或者有弱磁性,而铁素体不锈钢(400系)会有强磁性。
分辨奥氏体不锈钢和铁素体不锈钢可以直接使用磁铁,而奥氏体不锈钢的200系和300系比较难区分,而200系不锈钢的价格又远远比300系的低(因为200系中的镍含量不到300系的一半),故用是否有磁性来判断不锈钢的好坏是不可取的。

网友:
你是不是买到假了啊

网友:
不锈钢件在加工时 有时会因为卡具的原因而带磁。如平磨时  磁吸盘使之带磁  退磁机晃一下就行

网友:
我们区分奥氏体不锈钢(200系,300系)和体素体马氏体不锈钢(400系)用磁铁。
区分200系和300系用稀硫酸滴到钢板上,然后用干电池(6V就够了)电解观察稀硫酸颜色变化,200系会使稀硫酸变红色,300系变黄色。

网友(2008-02-26):
如果材料的晶格结构不发生变化,不锈钢加工硬化所带来的磁性能除消吗

网友C:
奥氏体不锈钢本身不带磁性,经冷作加工后带磁性可以用下二种方法退磁

消磁机可以退磁

退火也可以退磁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讲解得很详细,认真拜读了,谢谢指教

网友(2010-10-26):
恩··看一下资料,正好要用到·

网友:
我的经验是,含钛的不锈钢没磁性,含镍的不锈钢有微弱的磁性。只含铬的不锈钢磁性很强。
有一次为固定一永久磁铁,想用电焊点住,没想到一点就没了磁性。是否通过一定电压的直流电就可迅速消磁?因没再试,没法做结论。

网友:
学习了 喜欢这样的帖子

网友E(2011-10-25):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会带磁的,有专业的消磁机,拿着放进去晃一下就消磁了,我这有一台。

哪有专业的奥氏体不锈钢消磁机?谢谢

网友:
马氏体和铁素体导致磁性,固溶处理处理可以降低马氏体和铁素体的存在,从而达到降低磁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奥氏体不锈钢本身不带磁性,经冷作加工后带磁性可以用下二种方法退磁

消磁机可以退磁

请问是哪种型号的消磁机,生产厂家?我问过好多消磁机经销商,都说普通消磁机不能消除奥氏体不锈钢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磁性。热处理方式消磁我们现在一直用,效果不错,但会破坏零件表面,必须保留一定的后续加工余量,达到1050度进行固溶处理,零件太软,对零件表面的后续加工有影响,用830度进行处理效果最佳,可能带微磁,但能满足需求。

网友(2014-07-16):
引用 网友E:
哪有专业的奥氏体不锈钢消磁机?谢谢

同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