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层滚刀问题----请教

楼主(2006-06-29):
<>请问?涂层滚刀问题
<>1、涂层(高速钢)滚刀的使用,与普通高速钢滚刀有何区别?要注意些什么?
<>2、耐用度比普通滚刀长多少?
<;P>3、如何刃磨?像普通的滚刀只刃磨前面吗?刃磨后需要重新涂层处理吗?
<;P>4、总之,如何才能较充分的发挥出涂层滚刀的特长
<;P>^_^ 第一次使用涂层滚刀 ^_^请多多指教,将不胜感激。

楼主:
Re: 涂层滚刀问题请教

5、刃磨一次能够切削多长时间?或者说用多久才需要刃磨,

楼主:
Re: 涂层滚刀问题请教

该帖子是否放错地方了,没人关心?

网友:
Re: 涂层滚刀问题请教

我知道滚刀并没有规定具体的切削时间,工人在操作时一般以所加工工件的光洁度为标准.另外还有滚刀刃磨时,磨损量的大小为准.具体时间和加工件数在实践中摸索.

网友:
Re: 涂层滚刀问题请教

刃磨时只磨前刀面.我厂并没有在每次刃磨后涂层

耐用肯定比普通滚刀了.具体比较没有试过.好象能多加工一半.

网友(2007-02-09):
Re: 涂层滚刀问题请教

 a
哪些更适合涂层?
任何一种刀具经涂层处理都会得到较高的寿命,考虑到刀具的修磨特点、使用场合和经济性,下列几种类型的刀具更适合采用涂层处理:
A 铲齿刀具(包括铲磨刀具)
这类刀具包括各种齿轮铣刀,各种滚刀、插齿刀,各种成型刀具。这是由刀具的修磨和磨损特点所决定的。一般情况下,刀具的磨损方式都在后刀面最先出现。由于后刀面过度磨损,致使刀具不能再使用。这类刀具经修磨前刀面后,后刀面仍然保持着涂层,所以刀具寿命仍能提高2倍以上。
B 加工难加工材料的各种刀具
当加工各种难加工材料时,用一般刀具很难进行加工,即使能用,其刀具寿命也极低。如果采用涂层刀具,刀具寿命会显著提高,可解决加工难题,在某种程度上可替代金刚石刀具。
C 一次性使用(或刃磨次数少)的刀具或高精度刀具
主要指丝锥和拉刀。丝锥在使用中很少修磨,而拉刀因外径公差很小,仅能修磨几次,经涂层后,可较大提高刀具寿命,降低刀具成本。
D 要求高精度加工的车刀刀片
各种舍弃式刀片,可以有效地减少毛刺的产生,提高加工工件的质量,增加精度。
E PVD涂层高速钢圆锯片主要用于自动切管机或在线飞锯
TiN涂层的硬质合金锯条和双金属锯条,除了增加锯条寿命之外,还能保证很高的锯切速度和进给率。

关于涂层刀具的重涂:
刀具重涂技术是涂层刀具的一个应用发展方向。刀具重涂已引起各方的重现。对于重磨的齿轮刀具如滚刀,只有进行重涂,才能保证刀具的整体寿命提高3~5倍以上。凡重涂刀具首先必须按工艺将各几何参数磨好,其磨光部分不允许存在各种质量缺陷,如磨糊、毛刺等。重涂时可采用局部屏蔽技术只对修磨面进行涂层。对于不采用屏蔽技术的重涂,在重涂4~6次后,刀具的非修磨面的涂层厚度就会过大,从而影响刀具精度和产生局部剥落现象,此时要对刀具进行脱膜处理后再重涂。重涂后的刀具切削性能一般不低于第一次涂层刀具,刀具可做多次重涂,直至报废为止。实验证明:一把滚刀可以重涂20次。

关于涂层刀具的修磨:
涂层刀具经修磨后仍可提高刀具寿命。对于成型刀具,只修磨前刀面,后刀面仍保持有涂层,这时刀具寿命比新涂层刀具降低了50%左右,比未涂层刀具寿命仍可提高2倍左右;对于尖齿刀具,不论修磨哪个面,只要有一个面保留涂层,切削中就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另外,修磨工艺也十分重要。在修磨中,第一次上刀要大些,一般不小于0.01mm,一次将涂层全磨掉,然后采用正常修磨方法,刀具即将磨完时要进行精磨,可以更换粒度更细的砂轮,以防止刃口处涂层出现锯齿状剥落。为了充分发挥涂层的作用,在修磨时,其磨削量应根据刀具的磨损情况,把磨钝部分全部磨掉,直至形成完整的涂层面为准。

网友(2008-09-29):
滚刀重涂层,需将以前的涂层退掉,附着力更好。

专业滚刀涂层:13500393012(张生)

网友:
涂层滚刀有问题,共同来探讨。
我最近正在做滚刀涂层使用问题的分析改善

网友(2009-11-25):
6楼的分析借鉴中,谢谢你!

网友:
个人认为效率和刀具寿命及加工精度都会有提高

网友:
刀具寿命有所提高,效果不太明显。

网友(2011-05-05):
很关心,希望了解!!!!!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谁可以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