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模具的问题(实际问题)

楼主(2006-06-29):
冷冲压模具在板材加工中是最重要的加工工具。在加工过程中会出现带料,废料反弹,刃口断裂。各位大虾讨论一个有效的办法避免(或减少)以上问题发生的几率。尤其在自动冲床上一旦出现以上问题产品报废率90%以上。谢谢各位。

楼主:

阿!!没人理.各位老大接招。

网友:

问题太笼统!不好回答!但是实际问题.解决办法一个师傅一个样!

网友(2006-09-10):

我以前做数冲时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主要还是模具上的问题:
1:上下模的间隙,这个比较重要,冲多厚的板材用相应的间隙的下模。
2:如果是数冲的话,可能还跟冲压的速度有关,速度越快,模具和板材之间的摩擦温度也会越高,这样就会产生相应的变形。
3:模具的质量。

网友:

合适的上下模间隙比较重要,刃口应该及时刃磨,数控冲床如果有解决润滑、冷却和落料的上模气吹功能和下模真空吸料功能的话,情况会有很大改观.

网友:

楼上说的差不多了.间隙很重要,磨具要经常检查和研磨,还有磨具的附件如弹簧的质量,寿命等等.要解决温度等问题的话,那就多用蒸发油,润滑油等解决润滑和冷却的问题. 我用的是NBK的和可尼卡的,

网友:

從自動沖床時自動進料的速度與模具質量兩方面入手!!

网友(2006-10-20):

注意落料孔是否有反锥。
在冲头上做出钝口。
用气泵做宏吸
三种可以试一试。

网友:

在连续模具中总是有反弹的现象
出了角度补倡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这是很多做和设计都会遇到的考点的!

网友:

在普通冲床上,上下模间隙应四周均匀,可用报纸方法检查一下,别忘了给上冲模加个透气孔

网友:

材料的拉伸强度和冲压深度对你说的问题都用影响。

要解决你说的问题还得具体去看。

很多因素影响:
刃口强度不均?
间隙不均?
间隙不适宜?
模具设计?
模具加工?
材料拉伸强度不适?
冲压深度不适?
冲裁油不适?
预压力?
刃口高度?
等等

需要技术人员逐项排除,解决问题。

网友:

我用的模具总是坏冲头,愁啊。谁有办法

网友:

你应该将问题说的尽可能清楚点,否则,大家没办法回答你。

网友(2006-11-23):

是啊,我的钳工 把我的模具该的特简单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们件是自己家冲好送人,但是我两个礼拜的辛苦劳动,让他一句话给全部废除,寒心啊

网友(2006-12-28):

原因很多,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做调整

网友:

在下模间隙合适的情况下,可以放慢的冲击速度,在用上防跳料的下模,在板材上加油润滑,应该会好点

网友:

进口数控冲床冷冲模具国产化研究
近年来,随着通讯、电器开关、仪器仪表等行业的迅速发展,板金件冲压工艺制造过程中多工位数控冲床的应用呈迅猛发展的趋势,其中绝大部分选用了日本多田、CENTRUM和AMADA公司的系列数控冲床。与普通冷冲模具不同,进口多工位数控冲床用冷冲模具的凹凸模定位精度要求高,因此要求模具制造尺寸精度也很高,同时由于数控冲床的冲速远高于普通冲床,因此对模具的使用性能也相应提高,这就对模具的材料选择、热处理工艺和表面处理工艺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多工位数控冲床用冷冲模具的现状
  在国内多工位数控冲床绝大部分依赖进口的条件下,配套的冷冲模具目前全部依靠进口,尤其在通讯和开关电器行业,全国数百台的进口数控冲床,每年数控冲床用模具进口量上几亿元。目前国内还没有专业生产数控冲床用冷冲模具的企业,其原因可归纳如下:一是数控冲床由于冲速快,对模具的使用要求较高,这就对模具材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国产的常规冷冲模具钢在冶金质量和工艺上存在较大的差异,难以满足高精度、长寿命的冷冲模具备的要求;二是先进热处理和表面处理工艺的推广应用不够,限制了冷冲模具寿命的提高;三是先进制造技术以及加工设备落后限制高精度模具的生产;四是根据模具制造技术较为发达的国家的经验,良好的社会大协作是提高模具质量、降低模具制造成本的关键,国内这方面发展较慢,也制约了模具质量的提高。
  2 国产化研究的技术关键
  冷冲模具是实现少、无切削的重要工具,尤其在高效率的数控冲床广泛应用于生产时,模具寿命的高低直接影响产品质量、产品成本和生产效率。影响模具的寿命的因素有模具材料、材料热处理和表面处理以及模具制造工艺。
  2.1 模具材料
  模具材料是模具工业的基础,根据产品质量、产品材质、材料厚度以及模具大小、模具结构的不同,模具材料的选择应该遵循不同的原则。冷冲模具材料的选择由多种因素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根据模具的具体工作条件和模具的失效形式,在保证模具性能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模具成本。因此,性能相对较差的材料,比如综合性能相对较差的碳素工具钢和碳化物分布存在严重偏析的高合金模具钢,不能应用在生产条件比较苛刻的冷冲模具上。数控冲床用冷冲模具由于冲速快,对模具材料的耐磨性,耐冲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内生产冲模的材料与国外一样,大多采用高碳高铬钢工具钢和高速钢,但总体质量相差较远,包括冶金质量、碳化物级别、锻造工艺等。国内大多采用电弧炉一次冶炼的钢水直接浇到锭模中凝固成钢锭,而后轧(锻)制成材供应用户,这种模具钢的内在质量由于在涛淀的头部有缩孔、疏松,在铸锭的边缘与芯部之间有碳化物的混合物及夹渣,在钢锭的断面上有颗粒大小不匀的碳化物,存在严重的宏观偏析与显微偏析,钢的杂质多,纯度较差,给冷冲模具带来严重的质量隐患。因此,在选择冷冲模具材料时,对钢材的共晶碳化物不均匀度提出严格的要求,通常要求2级以上。锻造是提高材料质量的一个有效途径,大多冷冲模具钢经复杂的锻造工艺后可以提高碳化物级别。
  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是提高模具寿命的有效途径。如采用电渣重熔炼技术,除去碳化物和硅酸盐类杂物,增加纯度,使晶粒细小均匀,并可以增强淬火时二次强化效应和抗软化性能,还可以改善钢的各向同性性能;粉末冶金技术的发展也为冷冲模具材料提供了新途径,比如粉末冶金高速钢,由于其细小、均匀的颗粒状碳化物,使韧性大为改善,根本上解决了高速冲裁时的韧性问题,但价格相对较高。其他优质模具新材料也十分重要,如硬质合金,陶瓷材料、复合材料等,可以根据不同的工作条件结合模具的综合成本,来选择合适的材料。
  2.2 模具材料的处理
  2.2.1 冷冲模具的热处理技术
  模具材料的热处理是模具制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工序,通过热处理可以改变材料的组织和性能,保障模具的最终使用寿命。模具热处理方法和工艺的选择同样要根据模具的工作条件、失效方式和对性能的不同要求来确定。改善热处理设备,改进热处理工艺,使材料的强度、韧性得到最佳配合;严格遵循热处理工艺,控制加热温度、时间、冷却速度,从而保证模具的使用性能。与国外模具行业相比,关键在于先进设备的应用和工艺的控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发展社会协作,热处理生产由专业厂家对模具的整体质量提高有很大的好处。
  2.2.2 冷冲模具的表面处理技术
  冷冲模具的工作部位是刃口,凸模在冲裁和从板材中拔出时,受到强烈的摩擦。因此,对冲载模的要求是刃口表面要有很好耐磨性。表面处理既可以使基体保持足够的强韧性,又可提高材料表面的耐磨性。
  常用的模具表面强化处理技术可分为三类:1、改变基体表面化学成分的方法,如渗金属、渗碳、氮化等;2、不改变基体表面化学成分的方法,如激光表面改性技术、电子束表面处理等;3、在基体表面形成硬化层的方法,如PVD,CVD、PCVD、镀铬、热喷涂等。每一种强化方法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因此要充分了解各种表面强化处理方法的特性,必须根据不同工作条件和对性能的不同要求,如对耐磨性、抗粘着性、韧性等不同性能的要求来选择合理的表面强化处理方法。
  国内虽然在表面处理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但合理应用于生产,尤其是在冷冲模具上应用还不够成熟,还没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工艺措施和设备条件,单件小规模的实验室研究不能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2.3 冷冲模具的机械制造技术
  2.3.1 冲模机械制造工艺
  冷冲模具的机械制造工艺通常是指冲模主要工作零件如凸模和凹模的制造加工方法。由于技术和设备条件的限制,长期以来,国内模具制造工艺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特别是不少中小型及乡镇企业仍在使用手工锉磨方法以及加工精度低的旧设备加工冲模的主要部件。实际上,冲模主要部件的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直接影响到模具的使用寿命,象凹模的电火花线切割加工工艺、凸模的刃口磨削工艺,精冲模的凹凸模间隙的合理选择以及模具的刃磨工艺等很大程度上影响模具的最终使用寿命。
  电火花线切割加工工艺由于其具有高精度和高自动化等优点,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在模具制造、成形刀具加工、难加工材料和精密复杂零件的加工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与国外先进线切割技术相比,国产机床的精度、功能、自动化程度、可靠性、加工稳定性、产品外观质量、加工工艺指标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一般冷冲模的工作零件,以冲载模的凸模加工为例,其尺寸准精度一般要求为≤0.01μm,端面及侧面表面粗糙度Ra0.4~0.1。如果直接采用电火花线切割加工,而不采取后续切割加工工序,很难完全达到加工要求。尤其是表面粗糙度,国产机床大多达不到冲模的要求,所以必须增加喷砂、研磨及超声波清理等后续加工,以消除有害电蚀层对冲模的影响,提高加工工件尺寸精度与表面粗糙度,提高表面质量。资料表明,冲裁模刃口表面粗糙度会明显影响到模具的寿命。
  磨削加工工艺亦是影响模具寿命的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合理磨削加工工艺将提高尺寸精度各表面粗糙度,同时合理的磨削加工工艺如磨削进刀量,磨削用冷却介质,砂轮选择等均可影响磨削裂纹的产生,最终影响模具寿命。而模具的尺寸精度直接影响凹凸模间的间隙,针对一定被加工材料厚度,过大或过小间隙都将影响模具的使用寿命,冷冲模具凹凸模间隙对模具使用寿命的影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2.3.2 应用先进制造技术是保证模具优点的重要措施之一。
  当前,各国工业生产的特点是产品品种多,更新快和市场竞争激烈,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对模具制造的要求是交货期短、精度高、质量好、价格低,模具技术的发展应该是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冷冲模具制造中数控加工技术和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技术即CAD/CAM/CAE技术的推广应用是模具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无论从模具制造精度、表面粗糙度,制造周期、生产成本等方面来考核,数控技术是模具发展的方向。尤其对进口数控冲床用冷冲模具等尺寸精度较高的模具产品,传统加工设备根本无法达到所要求精度,加工精度超过1μm的超精加工技术和集电化学、超声波、激光等技术综合在一起的复合加工工艺将会有广阔的前景。同时先进的数字化测量和自动加工系统的研制和发展也将是我国模具制造技术长远发展的目标。
  3 数控冲床冷冲模具国产化市场前景分析。
  我国工业经济已经到了大批量规模经济和小批量多品种经济同时发展的时期,但就这两种经济形式对模具的依赖性来讲,只是大同小异。在未来的模具市场中,虽然塑料模具和压铸模具的需求将逐渐增大,但对精密、大型、复杂、长寿命的冷冲模具的需求将逐渐增加。从1995年我国机床进口数量分析来看,数控冲床的进口数量同比增加为113.71%,在机床进口所增加速中属比较高的一种机床,可以预测,相应模具进口数量和增加速度也不会低,根据国内开关行业统计中进口数控冲床调查表明,目前该行业就拥有500台以上进口数控冲床,每台若年模具消耗金额为20万元左右,则国内年消耗模具数量为1亿元,因此,数控冲床用模具的市场潜力是相当大的。由于数控冲床进口最多的只是近几年,因此,配套模具国产化研究尚属起步阶段,从我单位开展的研究来分析,国产化模具的生产成本仅进口模具的1/2,如果全部采用国产化模具,每年可节约进口费用0.5亿元.
  从前面分析可知,当前国产化的关键问题是材料处理及先进制造技术的应用。从我国当前冷冲模具行业的科研力量和单项技术水平来讲完全能达到国外先进水平,但模具作为一种产业,涉及的不仅是某一项科研成果水平的高低,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协作和生产管理的问题,从原材料制造、模具机械加工以及全面质量管理等方面应该吸收先进国家的管理模式,才能真正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先进模具制造企业和高质量的模具产品。

网友:

数控转塔冲床模具的使用和维护
当前,在板金冲压加工领域,数控转塔冲床以其冲压速度快、加工精度高、模具通用性强、产品灵活多样等特点,得到广泛应用。数控转塔冲床所使用的模具,由于其精度及质量要求高,冲压速度快。用户在选购某种品质的模具后,其使用和维护的水平,直接影响到工件的加工质量和模具的使用寿命。模具也是控制设备运行成本的重要环节。因此,学习和掌握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并运用到实际中,对提高效益、降低成本,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下文论述数控转塔冲床模具在使用和维护中应遵循的一些技术要点,并针对实际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可能对用户具有良好的指导作用。
    一、保证最佳的模具间隙
    模具间隙是指冲头进入下模中,两侧的间隙之和。它与板厚、材质以及冲压工艺有关,选用合适的模具间隙,能够保证良好的冲孔质量,减少毛刺和塌陷,保持板料平整,有效防止带料,延长模具寿命。
    通过检查冲压废料的情况,可以判定模具间隙是否合适。如果间隙过大,废料会出现粗糙起伏的断裂面和较小的光亮面。间隙越大,断裂面与光亮面形成的角度就越大,冲孔时会形成卷边和断裂,甚至出现一个薄缘突起。反之,如果间隙过小,废料会出现小角度断裂面和较大的光亮面。
    当进行开槽、步冲、剪切等局部冲压时,侧向力将使冲头偏转而造成单边间隙过小,有时刃边偏移过大会刮伤下模,造成上下模的快速磨损。
    模具以最佳间隙冲压时,废料的断裂面和光亮面具有相同的角度,并相互重合,这样可使冲裁力最小,冲孔的毛刺也很小。
    二、适时刃磨可有效延长模具的使用寿命
    如果工件出现过大的毛刺或冲压时产生异常噪音,可能是模具钝化了。检查冲头及下模,当其刃边磨损产生半径约0.10mm的圆弧时,就要刃磨了。
    实践表明,经常进行微量的刃磨而不是等到非磨不可时再刃磨,不仅会保持良好的工件质量,减小冲裁力,而且可使模具寿命延长一倍以上。
    除了知道模具何时刃磨之外,掌握正确的刃磨方法尤其重要。模具刃磨规程如下:
    1)刃磨时,将冲头竖直夹持于平面磨床磁性卡盘的V型槽或夹具内,每次磨削量为0.03~0.05mm,重复磨削直至冲头锋利,最大磨削量一般为0.1~0.3mm。
    2)使用烧结氧化铝砂轮,硬度D~J,磨粒大小46~60,最好选适用于高速钢磨削的砂轮。
    3)当磨削力大或模具接近砂轮时,加冷却液可防止模具过热而开裂或退火,应按照制造商要求选用优质多用途冷却液。
    4)砂轮向下进刀量0.03~0.08mm,横向进给量0.13~0.25mm,横向进给速率2.5~3.8m/min。
    5)刃磨后,用油石打磨刃口,去除毛刺,并磨出半径0.03~0.05mm的圆角,可以防止刃口崩裂。
    6)冲头去磁处理并喷上润滑油,防止生锈。
    三、消除和减少粘料的方法
    由于冲压时的压力和热量,会将板料的细小颗粒粘结于冲头表面,导致冲孔质量差。去除粘料可用细油石打磨,打磨方向应与冲头运动的方向相同,这样光后会避免进一步粘料的产生。不要用粗纱布等打磨,以免冲头表面更粗糙,更容易出现粘料。
    合理的模具间隙、良好的冲压工艺,以及必要的板料润滑,都会减少粘料的产生。防止过热,一般采用润滑的方式,这样会减少摩擦。如果无法润滑或出现废料回弹,可采取以下方法:
    交替使用多个相同尺寸的冲头轮流冲压,可使其在被重复使用之前有较长的冷却时间。
    将过热模具停歇使用。通过编程控制换模,中断其长时间重复工作,或降低其冲压频率。
    四、冲很多孔时防止板料变形的措施
    如果在一张板上冲很多孔,由于冲切应力的累积板材就不能保持平整。每次冲孔时,孔周边的材料会向下变形,造成板料上表面出现拉应力,而下表面则出现压应力。对于少量的冲孔,其影响并不明显,但当冲孔数量增加时,拉、压应力在某处累积,直至材料变形。
    消除此类变形的一个方法是:先每隔一个孔冲切,然后返回冲切剩余的孔。这样虽然也会产生应力,但却缓解了在同一方向顺序冲压时的应力累积,也会使前后两组孔的应力相互抵消,从而防止板料的变形。
    五、尽量避免冲切过窄条料
    当模具用于冲切宽度小于板材厚度的板料时,会因侧向力作用而使冲头弯曲变形,令一侧的间隙过小或磨损加剧,严重时会刮伤下模,使上下模同时损坏。
    建议不要步冲宽度小于2.5倍板材厚度的窄条板料。剪切过窄条料时,板料会倾向弯入下模开口中,而不是被完全剪掉,甚至会楔入冲模的侧面。如果无法避免上述情况,建议使用退料板对冲头有支撑作用的全导向模具。六、冲头的表面硬化及其适用范围
    虽然热处理和表面涂层可改善冲头表面特性,但并不是解决冲压问题和延长模具寿命的一般方法。一般地说,涂层提高了冲头表面硬度并使侧面的润滑性得到改善,但在大吨位、硬质材料冲压时,这些优点在大约1000次冲压后就消失了。
    六、针对以下情况可使用表面硬化的冲头:
    冲软或粘性的材料(如铝);
    冲薄的研磨性材料(如玻璃环氧片);
    冲薄的硬质材料(如不锈钢);
    频繁地步冲;
    非正常润滑的情况。
    表面硬化通常采用镀钛、渗氮等方法,其表面硬化层为厚度12~60μm的分子结构,它是冲头基体的一部份,而并非仅是涂层。
    表面硬化的模具可按通常的方式刃磨。通过表面硬化会降低模具在冲不锈钢板时的磨损,但并不能延长其使用寿命,而适当润滑、及时刃磨以及按规程操作等,却是有效的方法。
    七、冲床模位对中性不好时的检修
    如果冲床模位的对中性不好,造成模具快速钝化,工件加工质量差,可就以下几点检修:
    检查机床的水平情况,必要时重新调整;
    检查并润滑转盘上的模孔及导向键,如有损伤及时修复;
    清洁转盘的下模座,以便下模准确安装,并检查其键或键槽的磨损情况,必要时更换;
    使用专用芯棒校准模具工位,如有偏差及时调整。
    上述内容是对通常的情形而言,鉴于冲床及模具的具体类型规格有所不同,用户还要结合实际去认识和总结经验,发挥出模具的最佳使用性能。

欢迎钣金工作者为提升国产数控模具的竞争力而交流!

网友:

谢谢锐曼特

网友:

我也来说一下,我操作的冲床是YAMADA冲床,怎么经常误送啊?

楼主:

楼上的没说清楚,说清楚一点。或者单独发帖讨论

网友:

工作经验很是重要,主要注意模具在使用时的维护和保养。

网友(2007-03-18):

用带气吹加喷油的冲芯和真空下模应该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带料现象的发生

使用中应该经常检查打料胶头是否完好有问题及时更换打料胶头也可避免带料现象的发生

刃口断裂有多种可能但最根本比如下模间隙不合适,下模安装时垫料造成歪斜,冲芯高出冲头盖等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哦,首先肯定模具没问题,再说其它的哦,杀猪杀屁股,每个人做的和想的不一样哦

网友(2007-05-18):

刃口崩裂是模具质量问题 带料是下模间隙和下模设计问题 解决办法很简单 不要再用这家的模具了 换个国外的或者国内比较知名的 不能图一时省钱而浪费更多的钱 成本啊。

网友:

原因很多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网友:

    现在、国内的一些企业在设计摸具到模具加工都存在一定的水平问题,这些问题在生产实际中都可以克服,有一些设计上带来问题,在实际中很难解决。

    我们在设计时要考虑零件的工艺性,上面提到的在设计的初期就应该考虑进来。

网友:

   关于模具寿命短
1.模具质量(硬度,精度)
2.合理的间隙(T*(15%-20%)
3.冲刺速度
3.工艺合理性(避免模具单面受力,出现偏载力)

网友(点评):
这位仁兄讲得很对!

网友(2007-11-09):
这个真的要结合模具来了,大的冲子可以做通气孔,但是小冲子就没办法了,而且简单的办法是做异形冲子.....

网友:
我的師傅教我說 上摩根下摩的間隙有一定的使用
例如鈑厚3mm上刀用多少下刀模要復多少 不可大於
這樣刀具才不會傷

网友(2008-02-17):
模具带料

大家好,求助啊!我想问一下我们家现在有套模具为什么冲4mm厚冷板可以,但是冲4mm不锈钢冲不下来啊·大家赶紧帮忙想想办法吧!

网友:
大家帮忙啊!!!!!

网友:
我们公司不锈钢(工人称为白钢的东西)统统用激光。。还没见过用冲床的。。。

网友(2011-09-08):
看来这个问题,存在的现象还是很普遍的!大家都为这个烦恼!

在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

1. 在采购数冲设备之初,就选择有吸废料装置的冲床,例如Trumpf、HACO、Finn power。很多老的设备生产商对这个问题也有认识,所以在他们的床子上也做了改进,例如村田后期的床子都配有吸废料装置。

2. 对于已经买了不带吸废料装置的数控冲床,推荐使用防废料反弹的下模。
例如MATE的SLUG FREE 防废料反弹下模。相较于Wilson的SLUG HUG下模,SLUG FREE防废料反弹下模的结构设计使得它的寿命更长、防废料效果更好。而且W的定价比MATE的SLUG FREE还高很多。

防废料反弹下模的好处就是花不多的钱解决了让人头疼的浪费和生产停滞问题!

如果有谁需要更多这方面的信息和帮助,可以联系我 QQ:1148945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