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什么尺寸的通径规检验管子内径---[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6-06-29):
我处刚买了一批石油套管,现想对管子内径进行检验,请问采用什么样尺寸的通径规,检验出来的结果是标准的。谢谢,急得很!!!!!!!!

网友:

这个是实际问题,请量仪量具专家解决。新开通的栏目需要实际问题。

网友:

要根据你的石油套管图纸公差来查表计算通规尺寸

网友:

能详细说说吗?什么材料?基本尺寸大概是多少?检测精度要求多高?
或者附图也行

楼主:

谢谢,已解决,石油套管的通径规是有标准的:
外径小于9-5/8"的内径检测的通径规直径为:d-1/8"(d为管内径).长度为152mm.

网友:

请教一下:石油行业不太了解,石油套管要求全形检验吗:长度为152mm?

网友(2009-03-28):
回复 网友A:
看看我的这个内径规如何?保证3微米测量精度,能检1.2米的规格,一个人轻松操作.就是标件和塞规都比较贵点

网友:
楼上的大侠详细解释一下你的这个检具如何??

网友:
对《石油套管的通径规》与普通的通止规(含其磨损极限)的异同很感兴趣

网友:
这个检具是一种内径规的变形产品,也是在设计上作到最佳优化的产品.在实现充分定芯的基础上,保证测量误差小于3微米,同时确保了最强的瘦身要求.1米多的直径测量规保证一个人轻松徒手操作.唯一的缺点是测量范围小,主要针对大批量测量用.样规是用标准量块组合起来的.实际使用来看,接千分表要比电感传感器用的方便.内部传动结构和生产线上用的OD快速量规一模一样. 8# 西门

网友:
理论上讲,大直径内孔精密测量深度没有限制,只要你能加工,我们就能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