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217HB,厚10~15,切削速度多少?加工孔的公差能够控制在多少?

楼主(2006-06-30):
45钢《217HB,厚10~15,切削速度多少mm/min?加工孔的公差能够控制在多少mm?

2 j- [" k; u V

谢谢!

网友:

国产水刀切割这种金属的压力大致在260Mpa到300Mpa左右
切割速度大概在200mm/min左右,
切割尺寸误差可控制在±0.20mm以内.

楼主:

谢谢解答,公差有些大,不适合我们,不过速度很快。不知道加工的孔有没有锥度。建议斑竹能综合一下大家的疑问开一全新贴,置顶!

网友:

欢迎及时查看本版的其他帖子.

网友:

thank you so very much.

网友(2007-12-17):
如果用来切割铝的话,10--30mm速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由于水射流的特性,加工出的孔上下是有一定斜度的,不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外一些品牌的厂家已经开发出旋转切割头装置,通过软件控制,根据加工轨迹的走向调整切割头向斜度方向的反方向倾斜以消除切割产生的斜度,不过其价格也很贵.